[MCU新闻] 新唐的声卡芯片最好的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3-06-20):
之前看到新唐有个板载上带的有个芯片可以做成USB声卡,而且还是新唐自己的芯片,有没有最好的型号。

网友A:
你可以看看Audio mcu这个系列,型号你可以重点看看I941A24, I91535

网友B:
这直接问代理商多好啊

网友C:
一般新唐的电脑周边的芯片,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没玩过USB声卡,不过建议可以找他家FAE,请教一下

网友E:
买专业的声卡多啊好

网友F:
声卡咋做啊?我也想玩玩

网友G:
新唐有不错的声卡芯片吗?

网友H:
这种声卡需要些程序吗?还是做好电路板就行

网友I:
话说,新唐做声卡很专业?他家不是做存储和MCU么

网友J:
我觉得还是选择个靠谱的声卡芯片的厂家吧

网友K:
那你看到的芯片型号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