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了解MA35D1的用途的么

楼主(2023-06-20):
MA35D1的用途是什么,它采用了哪些技术

网友A:
1.MA35D1是工业级芯片,集成千兆网卡接口,可以广泛使用在工业级需求的产品上。如工业网关
2.内置双核64-bit  Cortex-A35,最高主频可达1GHZ。可运行轻量级的AI应用,如图像识别。可应用在工业检测设备。
3.内置180M  Cortex-M4核,可应用在实时性控制。如工业控制。
4.LCD接口可以接1920 x1080的屏。可应用在HMI产品上。
5.芯片有内置128MB,256MB,512MB的DDR,有LQFP封装。简化硬件设计难度。

网友B(2023-11-03):
高端或者复杂应用方面的场合,都可以用它

网友C:
可以做个工控机或者网关,是可以的

网友D:
用途啊?工控机啊,这不是最常用的了么

网友E:
一般就是其主频性能很高,而且还带大屏显示驱动

网友F:
我觉得新唐的这款MPU或者应该说是CPU吧,比较好用就在于性价比了

网友G:
采用啥技术?这不得看你怎么使用的吗?

网友H:
用途一般是工控机,之前我拆个设备好像就是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I:
大多数就是HMI吧,我感觉

网友J:
没用过啊,但是我看主频倒是很高

网友K:
技术一般就是这芯片的外设吧,你看看外设就好了

网友L:
MA35D1主要用于高端Edge IIoT Gateway,并采用了多种技术和安全特性来满足物联网产品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