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机器学习之中,MCU如何升级和优化机器学习算法?

楼主(2023-06-20):
在机器学习之中,MCU如何升级和优化机器学习算法?

网友A:
什么是机器学习

网友B:
机器学习只是工具,重点是要解决的问题跟资料的来源。

网友C(2023-11-10):
先看看MCU是否能跑机器学习了不吧

网友D:
优化估计是增加内存,或者是提升主频吧

网友E:
机器学习好像是个概念吧,具体落地还是要看你想实现啥功能的

网友F:
这种优化,估计不太好优化吧

网友G:
没这么弄过啊,哈哈,主要MCU一般跑算法之类的都很难

网友H:
你这种机器学习是指的什么?带机器人那种智能操作啥的吗?

网友I:
还不会玩机器学习,不过我觉得想提升,还得对MCU进行升级操作才行

网友J:
你看看机器学习平台针对算法的最低配置需求呗,然后再看看MCU是否能行呗,最后在研究升级

网友K:
你想怎么升级?是换个MCU?还是?

网友L:
优化的话,得针对你跑的算法来优化的,比如修改参数,修改存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