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如何提供可靠的通信协议和接口,以满足不同设备的需求?

楼主(2023-06-20):
新唐如何提供可靠的通信协议和接口,以满足不同设备的需求?

网友A:
很多单片机提供了丰富的接口啊,看你的需要啊,根据你的需要进行选型,找到合适的型号。

网友B:
基本上大厂都有用新唐的料件,品质上是靠谱的

网友C:
大长品质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D(2023-11-10):
这个简单啊,自己写代码呗,写协议

网友E:
你说的协议和接口,只要新唐芯片带这个外设,就可以支持的

网友F:
一般就串口,CAN,LIN等等,这新唐都支持的啊

网友G:
新唐本身芯片做的就很好,肯定是可以支持的啊

网友H:
现在通信协议比较多,任何MCU也不能完全支持吧

网友I:
新唐一般都是用在工业,PLC之类的比较多,所以用MODBUS就可以了

网友J:
接口只要支持,协议就大部分可以支持的

网友K:
建议你还是看看你需要什么协议,然后再去搞需求,搞芯片

网友L:
这个咋说呢,现在芯片支持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M:
新唐M4或者826内核的芯片都是很不错,外设很多很丰富的存在啊

网友N:
这个用的多吗

网友O:
要看需求来找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