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对Edge Gateway功能了解的么

楼主(2023-06-20):
Edge Gateway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A:
这样说太广泛了,具体指哪方面内容。

网友B(2023-11-11):
网关啊,当然是数据交互了

网友C:
其实就是作为物联网产品的中转站吧

网友D:
主要功能我理解是连接和通信的作用

网友E:
Edge Gateway作为物联网边缘设备,主要功能之一是连接和通信。它可以与各种类型的物联网设备进行通信,包括传感器、执行器、智能设备等,通过不同的通信接口(如Wi-Fi、蓝牙、Zigbee等)与这些设备建立连接,实现数据的采集和控制。

网友F:
一般这种边缘网关还支持数据处理和分析的

网友G:
主要功能还是数据交互,数据承接,数据的处理

网友H:
边缘计算:Edge Gateway可以执行一些边缘计算任务,即在边缘设备上进行一部分计算和决策,减少对云端的依赖。这样可以降低数据传输的延迟和带宽需求,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可靠性

网友I:
主要功能太多了,我觉得这边缘网关就是物联网的后起之秀呐

网友J:
可以是数据通信,但我觉得也可以是数据安全

网友K:
其实Edge Gateway通常具备一定的管理和监控功能,可以对连接的物联网设备进行管理和监控。它可以监测设备的状态、运行情况和数据流量,进行设备的配置和管理,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