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创芯电机开发板LKS32MC071CBT8评测报告】+点阵板的显示驱动

楼主(2023-06-2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LKS32MC071开发板是凌鸥创芯推出的一款面向电机控制的开发板,它采用的是一种组合结构,上层是核心板,底层则是面向电机控制的驱动板。
那么除了进行电机控制,该开发板还能用于哪方面呢?
本人是将它用在点阵板的显示驱动上,所驱动的是一款红色的P4.75点阵板,其显示规格为16*64点阵,它的外观如图1所示。
图1 点阵板外观

该点阵板采用的接口方式为HUB08,其引脚名称与排列方式如图2所示。
图2  HUB08接口

该点阵板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A  ---P0.0
B  ---P0.4
C  ---P1.10
D  ---P1.11
R1 ---P0.14
OE ---P2.2
LAT ---P2.3
CLK ---P2.7

所用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LR1_high   GPIO_SetBits(GPIO0,GPIO_Pin_14)
#defineLR1_low    GPIO_ResetBits(GPIO0,GPIO_Pin_14)
#defineCLK_high   GPIO_SetBits(GPIO2,GPIO_Pin_7)
#defineCLK_low    GPIO_ResetBits(GPIO2,GPIO_Pin_7)
#defineLA_high    GPIO_SetBits(GPIO0,GPIO_Pin_0)
#defineLA_low     GPIO_ResetBits(GPIO0,GPIO_Pin_0)
#defineLB_high    GPIO_SetBits(GPIO0,GPIO_Pin_4)
#defineLB_low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4)
#defineLC_high    GPIO_SetBits(GPIO1,GPIO_Pin_10)
#defineLC_low     GPIO_ResetBits(GPIO1,GPIO_Pin_10)
#defineLD_high    GPIO_SetBits(GPIO1,GPIO_Pin_11)
#defineLD_low     GPIO_ResetBits(GPIO1,GPIO_Pin_11)
#defineLEN_high   GPIO_SetBits(GPIO2,GPIO_Pin_2)
#defineLEN_low    GPIO_ResetBits(GPIO2,GPIO_Pin_2)
#defineLSTB_high  GPIO_SetBits(GPIO2,GPIO_Pin_3)

对所用引脚的工作模式配置函数为:

void dzb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4|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1,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7;
    GPIO_Init(GPIO2, &GPIO_InitStruct);
}

为了向点阵板发送16位的显示数据,所配置的函数为:
void OutByte(uint16_t dat)
{
    uint8_t i=0 ;
    for(i=0;i<16;i++)
    {
        CLK_low;
        if(dat&0x8000)
        {
            LR1_high;
        }
        else
        {
            LR1_low;
        }
        dat=dat<<1;
        CLK_high;
    }
}

相应的行地址输出函数为:
void  SeleRow(uint8_t Nd)
{
uint8_t N;
        N=Nd;
        N=N%16;
if(N&0x01)   LA_high;
else  LA_low;
if (N&0x02)  LB_high;
else  LB_low;
if (N&0x04)  LC_high;
else  LC_low;
if (N&0x08)  LD_high;
else  LD_low;
}

实现多列数据发送的函数为:
voidDisCol(uint16_t dat,uint16_t len)
{
while(len--)
    {
                OutByte(dat);
    }
}

进行驱动测试的函数为:
void  Display(void)
{
        DisCol(0x5555,4);
        LEN_high;
        LSTB_high;
        LSTB_low;
SeleRow(ScanRow);
LEN_low;
ScanRow++;
        if(ScanRow>15)  ScanRow=0;
}

对应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rdware_init();
        ScanRow=0;
        dzb_init();
        for (;;)
        {
Display();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3所示,说明情况正常。
图3测试效果

以此为基础,在添加字库的情况下,则可进行汉字的显示。
其配置的字库结构为:
uint8_tV[]={
//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
0x00,0x00,0xF8,0x23,0x00,0x10,0x00,0x10,0x00,0x00,0xFC,0x07,0x20,0xF1,0x20,0x11,
0x20,0x11,0x20,0x11,0x24,0x11,0x24,0x12,0x24,0x12,0x1C,0x14,0x00,0x28,0xFE,0x47,/*0*/
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F8,0x03,0x00,0x02,
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FE,0xFF,0x00,0x00,/*1*/
...
...
};

为配合字库的显示,需对函数DisCol() 和Display()加以调整。
修改后的DisCol()函数为:
voidDisCol(uint16_t lenght)
{
uint16_tdat;
uint8_t m=0;   //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深处有人家
while(lenght--)
    {
dat=(V[m*32+ScanRow*2+1]<<8)+V[m*32+ScanRow*2];
OutByte(dat);
          m=m+1;
    }
}

修改后的Display()函数为:
void  Display(void)
{
DisCol(4);
LEN_high;
LSTB_high;
LSTB_low;
SeleRow(ScanRow);
LEN_low;
ScanRow++;
if(ScanRow>15)  ScanRow=0;
}

重新编译和下载后,其显示效果见图4所示。
图4中文显示效果
除了文字信息的显示,数据也是显示的主要内容,为此还需为其配置一个字符库,其存储结构为:
uint8_tS[]={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0",0*/
0x00,0x00,0x00,0x08,0x0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3E,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0,0x20,0x10,0x08,0x04,0x42,0x7E,0x00,0x00,/*"2",2*/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20,0x18,0x20,0x40,0x40,0x42,0x22,0x1C,0x00,0x00,/*"3",3*/
...
};

因取模方式的不同,需对OutByte()函数加以调整,其修改后的内容为:
voidOut Byte (u16 dat)
{
    u8 i=0 ;
    for(i=0;i<16;i++)
    {
        CLK_low;
        if(dat&0x0001)
        {
            LR1_high;
        }
        else
        {
            LR1_low;
        }
dat=dat>>1;
CLK_high;
    }
}

所对应的DisCol()函数则修改为:
voidDisCol(u16 lenght)
{
    u16dat;
    u8 m=0;
    u8 sj[]={0x01,0x02,0x0A,0x03,0x00,0x0A,0x03,0x00};  // 存放显示内容  0~9:- 等
    while(lenght--)
    {
dat=(S[sj[m+1]*16+ScanRow]<<8)+S[sj[m]*16+ScanRow];
OutByte(dat);
          m=m+2;
    }
}

所实现的数据所示效果见图5所示,当然要让时钟真的行走起来还需RTC的配合。因片内没有配置RTC计时器,以此要使用RTC计时功能需外挂DS1302这样的功能模块。
图5数值显示效果

网友A:
这个点阵板是通过什么种类的接口进行控制的呢

网友B:
这种类型点阵板的驱动原理或者是电路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显示的真不错 字库是点阵板自己就有的吗

网友D:
看了一下 只能烧写特定字符的字库是吗

网友E:
如果需要烧写入这个字符库的话 需要多大的空间呢

网友F:
像这种点阵板 是不是只能显示一些非常简单的图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 只能烧写特定字符的字库是吗

字库大的话,需外观W25Q16之类的存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点阵板 是不是只能显示一些非常简单的图形啊

多用于信息类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需要烧写入这个字符库的话 需要多大的空间呢

建字库的话,使用W25Q16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的真不错 字库是点阵板自己就有的吗

字库是自建的,放在程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型点阵板的驱动原理或者是电路原理是什么呢

不同的厂家电路差异较大,但原理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阵板是通过什么种类的接口进行控制的呢

基本是采用HUB08接口,主体是串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