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AT085MCU在线仿真,不能运行程序

楼主(2023-06-20):
AT085 MCU ,使用例程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工程基本配置按085芯片配置;程序可以正常编程烧录,上电芯片不工作;在线仿真无法运行程序,单步运行与连续运行都不可以;使用另一套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操作LED闪烁功能正常;对比两套程序初始化程序无明显区别

网友A:
您试一下我们最新的版本4.27.8的可以吗?如果也不可以,很可能比较器的硬件过流通道没有配置正确,你可以先把比较器初始化屏蔽掉,然后芯片断电,在运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试一下我们最新的版本4.27.8的可以吗?如果也不可以,很可能比较器的硬件过流通道没有配置正确,你可以先 ...

您好,是有尝试只保留GPIO初始化的程序,屏蔽其它外设的初始化,程序也是不能正常跑,使用的也是4.27.8版本的程序,控制板是参考EVB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有尝试只保留GPIO初始化的程序,屏蔽其它外设的初始化,程序也是不能正常跑,使用的也是4.27.8版 ...

您试一下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2版本,其它注释掉,就配置个GPIO,如果还不行,您换个其它08芯片或者JLINK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有尝试只保留GPIO初始化的程序,屏蔽其它外设的初始化,程序也是不能正常跑,使用的也是4.27.8版 ...

我知道问题了,应该是你供电的问题,MCU供电应该小于PVD设置的最小启动电压了。 1687250857(1).png

下面这个电压检测开启和关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问题了,应该是你供电的问题,MCU供电应该小于PVD设置的最小启动电压了。
...

完美解决,非常感谢

因为是验证GPIO功能,我是没有给控制板上电,只是jlink供电,没考虑到电压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美解决,非常感谢

因为是验证GPIO功能,我是没有给控制板上电,只是jlink供电,没考虑到电压问题 ...

好的,不客气

楼主:
您好,现在控制板已经正常,电机速度环与功率环已经初步调试成功,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控制板设计遗漏了硬件过流电路的设计,查看芯片手册,内部运放是有接入比较器的,如果用运放端接入比较器临时作为硬件过流保护设计是否可行,这个电路板仅作为评估板的,后续会改进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现在控制板已经正常,电机速度环与功率环已经初步调试成功,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控制板设计遗漏 ...

可以的,可以使用OPA的IP,这个电压是直接采样电阻的电压。如果使用OPA_OUT作为过了,需要注意OPA_OUT给比较器的电压是OPA的单端模式,跟ADC采用OPA输出不同。比较器读取OPA_OUT电压为OPA偏置电压(一般为1.9V,但不同芯片偏置会有差异)加上OPA输入电压经过放大后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