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下面图片中Rb电阻作用

楼主(2023-06-20):
请教大家,这个Rb  6.2k电阻的作用,不加可以吗,谢谢。

电容泄放电阻。

网友A:
Rb可能是关机后Co残存电荷的泄放回路。

网友B:
只有加了这个电阻才能实现输出低到电源低轨的特性。

网友C:
保证后级的初始状态是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证后级的初始状态是低电平

网友E:
去掉这个电阻,输出低于0.5V可能就不行了。为什么不换R-R输出的LMV358?

网友F:
是减少交越失真用偏置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只有加了这个电阻才能实现输出低到电源低轨的特性。

这么认真地虾扯蛋。

LM358 驱动输出低电平能力远比输出高电平强很多。
根据TI的应用建议文件,为了扩大输出电压幅度范围推荐的方法是输出端加一个上拉电阻而不是下拉电阻。

网友G:
从图上看,VCC5V,输出在最大峰峰值3V,最低电压1V,最高电压4V,应该不是调整输出范围。这个电阻应该是使输出有固定的直流负载,减小失真作用。做电路可以预留,看一看实际效果有什么变化。

网友H(2023-08-25):
引用 网友B:
只有加了这个电阻才能实现输出低到电源低轨的特性。

如果不加这个电阻,运放输出低电平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