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提供高效的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楼主(2023-06-21):
如何提供高效的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网友A:
可以参考新唐的相关技术解决方案。

网友A:
https://www.nuvoton.com.cn/applications/smart-home-appliances/intelligent-power-station/

网友A:
https://www.nuvoton.com.cn/support/technical-support/technical-articles/TSNuvotonTechBlog-000178/

网友B:
针对新唐的芯片而言?

网友C(2023-10-18):
这不简单么,低功耗呗

网友D:
一般可以控制的能源使用时间

网友E:
这个可以定时实现的,也不一定非要新唐吧,还可以用其他芯片

网友F:
管理能源的话,这是个大概念,得实际情况来说的

网友G:
确实,用单片机或者工控机来控制,属实可以实现能源的管理和节省

网友H:
可以考虑用新唐那个003,控制电能的使用和限制

网友I:
我觉得能源的利用效率不好控制,主要是不知道每个地方的电能怎么分配

网友J:
其实可以用芯片做个电能分配的操作,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

网友K:
一般就限流呗,定时限流啥的就可以了

网友L:
能源利用可不容易呢,很不容易,主要根据大数据来处理

网友M(2025-09-20):
可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实时控能耗,结合能源梯级利用技术,再搭配数字化平台优化调度,从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网友N:
高效能源管理解决方案可从三方面构建:先通过智能传感与监控系统实时采集能耗数据,分析高耗环节;再针对性优化,如用节能设备、动态调节负载;最后借助能源管理平台实现自动化控制,结合储能技术平衡供需,同时建立能耗考核机制,从监测、优化、管控全流程提升利用效率。

网友O:
提供高效能源管理解决方案,需先靠智能硬件(如传感器、新唐低功耗 MCU)实时采集能耗数据,再经算法分析用能规律。通过动态调控设备运行(如按需启停)、优化能源分配,搭配监控平台可视化管理,同时结合节能设备升级,从监测、分析、调控全流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