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与MA35D1进行通信?

楼主(2023-06-21):
如何与MA35D1进行通信?

网友A:
这要看你用什么接口跟它通信,I2C,SPI,UART,还是以太网。

网友B:
NuMaker-IoT-MA35D1-A1评估板提供基于MA35D1F35C(LQFP16封装,堆叠987 MB DDR)的Nuvoton NuMicro MA216D512系列微处理器的以太网和连接功能。NuMaker-IoT-MA35D1-A1包括丰富的外围设备,如一组千兆以太网,一组兆以太网,高速USB2.0主机和设备,一组MicroSD插槽中的SD3.0,一组CAN FD以及RS-485和RS232串行通信端口。此外,NuMaker-IoT-MA35D1-A1提供分立电源作为参考设计。它还提供与Raspberry Pi和Arduino UNO兼容的接头,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将流行的传感器和模块连接到系统的工作量。基于这些功能,它可以帮助用户促进IIoT边缘网关,智能建筑,智能农业,T-Box,4G / 5G基站或您的创意应用程序的评估。

网友C(2023-11-07):
这芯片支持串口,USB和SPI等等的

网友D:
你想怎么通信就怎么通信喽

网友E:
我看这芯片好像支持CANFD吧,你看看

网友F:
建议楼主直接看看数据手册,芯片都有啥外设你是要知道的啊

网友G:
很多是可以用网络进行通信的

网友H:
这个随意的,没啥限制,只要程序有这方面就可以

网友I:
大部分可以用USB通信,如果板对板的话,可以用SPI或者I2C等等

网友J:
得看你需要什么外设通信,然后再决定吧

网友K:
大多数啊,可以用串口嘞,就把他当个MCU使用一样

网友L:
你要是把它当个网关,可以用网络进行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