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机器学习?

楼主(2023-06-21):
MCU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机器学习?

网友A:
什么是机器学习

网友:
做不到,不要想了,可以通过物联网实现。MCU只作为采集和执行。

网友B(2023-11-08):
那就只能是自己裁剪算法了啊

网友C:
换个MCU吧,别自己为难自己

网友D:
我觉得没必要啊,MCU本身跑算法就是麻烦的

网友E:
其实可以选择使用个CPU或者MPU来实现的

网友F:
应该可以用其他方式实现机器学习功能吧

网友G:
都资源有限了,你还不考虑换个MCU?

网友H:
好像是实现不了,本身MCU就性能不强,你还自己坑自己啊

网友I:
一般情况是实现不了,除非你自己裁剪算法,优化一下可能会OK

网友J: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就会让你陷入死循环

网友K:
建议换个方案,MPU比较好,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