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复杂的工业环境和设备,新唐如何提供可靠的网络连接和通信?

楼主(2023-06-21):
在复杂的工业环境和设备,新唐如何提供可靠的网络连接和通信?

网友A:
靠给你提供专业可靠的芯片

网友B:
安全芯片,以及你的应用。

网友C:
要用专用芯片吧。

网友D:
一个产品的安全可靠性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网友E:
新唐是做MCU和MPU的,不是做通信芯片的。

网友F(2023-11-13):
一般会用CAN,工业一般CAN比较多

网友G:
其实得看你现场环境的,支持有线还是无线

网友H:
可靠网络这个简单啊,用互联网呗

网友I:
其实这个跟芯片大多关系不大,芯片的检测都是合格的

网友J:
建议还是直接考察一下现场,现场环境确定之后,再确定方案

网友K:
得靠数据的冗余或者校验,别丢包基本就没啥问题

网友L:
可以考虑用抗干扰很不错的差分通信这种

网友M:
这不都是自己程序逻辑设计的么,校验数据是否完整,之后再处理数据

网友N:
工业环境就直接选择工业的MCU就好了

网友O:
新唐的外设比较丰富,你可以考虑用CAN,LIN,或者LAN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