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dge Gateway如何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楼主(2023-06-22):
Edge Gateway如何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网友A:
就MA35来说,IC提供Trust zone,TRNG,secure boot,TSI(Trusted secure lsland一个隔离的硬件单元)用于隔离TSZ、TSNZ、SUBM(M4)

网友B:
学习下这个安全单元到底怎么用。

网友:
学习安全技术,**出个中文视频教程。

网友C(2023-11-08):
Edge Gateway可以使用加密协议(如TLS/SSL)来保护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机密性

网友D:
正常就是数据加密,然后再传输

网友E:
你可以用应答的方式实现数据交互和加密

网友F:
这种只要不是传输的是裸数据,就没啥事儿吧

网友G:
你别传明码啊,都用个MD5加密啥的就好了

网友H:
一般可以考虑用HTTPS啥的

网友I:
其实可以使用安全协议和算法来保护数据的完整性和机密性的

网友J:
将敏感数据加密存储在本地设备上,防止数据被未经授权的访问。是不是也行啊

网友K:
你传输的话只要不明文,基本没事儿

网友L:
Edge Gateway可以记录和监控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事件和异常行为,及时发现和应对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