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通常MCU怎样处理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

楼主(2023-06-22):
TI, MCU, AN, IO
通常MCU怎样处理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

网友A:
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另外看你分析什么,如果需要大量的计算,可以设置服务器,通过网络发送给服务器分析,分析后返回给MCU。

网友:
一般MCU不做大量的计算

楼主(2023-11-15):
为什么不做大量计算?

网友B:
你应该知道,MCU是单线程的运行的

网友C:
可以处理大数据,但是不能实时分析

网友D:
它这个不能做到并行,但是快速的处理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E:
一般是可以,但肯定做不到一起实现

网友F:
你可以试试RTT啊,用操作系统试试呗

网友G:
你说的大量数据是多大啊?这个是不能超过缓冲区的

网友H:
建议还是别用MCU这么做哈,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I:
MCU很多时候只是做控制,不是做处理的

网友J:
应该不能做吧,因为MCU的本质就是不支持的

网友K:
看你用那款MCU呗,性能要是很高,估计也是可以

网友L:
mcu主要还是来做控制的

网友M:
实时分析是做不到的

网友N:
MCU不适合做大量数据处理

网友O:
mcu更适合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