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极简汇编系列是指只能用汇编语言开发吗?

楼主(2023-06-20):
极简汇编系列是指只能用汇编语言开发吗?

网友A:
好像是的

网友B:
极简指令没有对应的C编译器,所以只能用汇编开发。

网友C(2023-08-10):
用汇编写?能写么?都没学过汇编

网友D:
汇编咋说呢,就是精简,但是很难上手啊

网友E:
你下载个数据手册看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F:
一般都是用汇编开发的

网友G:
我看沁恒好像有这个版块,这个产品哈

网友H:
现在芯片多便宜啊,还用汇编不合适啊

网友I:
一般还是用C开发吧,别研究极简指令集的芯片了

网友J:
沁恒出这种芯片估计是为了维护老客户吧

网友K:
是,一般只能用汇编开发

网友L:
汇编开发之后,不好维护吧,很麻烦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