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系列MCU使用jlink可以有效加密,防止**固件么?

楼主(2023-06-21):
CH32系列MCU使用jlink可以有效加密,防止**固件么?

网友A(点评):
arm内核的CH32F系列支持使用jlink烧录,RISC-V内核的CH32V系列不支持

网友B:
可问题是我们如何使用jlink进行芯片加密呀

网友C:
找到找到 “JLink.exe”或者“J-Link Commander.exe”然后输入相应指令就可以的

网友D:
可以进行加密 但是不一定是 有效的 因为同样可以使用jlink进行解密

网友E:
可以在程序初次运行时让程序自动去读芯片ID之后再写入你指定的位置。再做读写保护设置

网友F:
J-Link可通过第19引脚来对目标板进行供电,对目标板的最高供电电压为5V

网友G:
halt命令可以暂停内核并获取内核通用寄存器的一些信息。

网友H(2023-08-10):
得看它是risc-v内核啊?还是arm内核?

网友I:
应该可以用jlink加密吧

网友J:
你得先连接到jlink上再说吧,如果是CH32V的话,连接不了啊

网友K:
Jlink的加密好像就是关闭SWD吧

网友L:
这个防止固件被破还是得加混淆代码之类的才行

网友M:
这个得看芯片本身带不带固件安全方面的事儿

网友N:
**只要是想破,基本上都会有点门道的

网友O:
如果是arm内核,用jlink可以加密,但是好像也会被**,用探针的方式

网友P:
没研究过加密啊,感觉我的程序也没必要被复制,哈哈

网友Q:
好像不能吧,jlink的加密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