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32位的并口,一般都应用在什么场景啊?

楼主(2023-06-21):
32位的并口,一般都应用在什么场景啊?

网友A:
32位的并口,是不是最少需要32根io口引脚啊

网友B:
这里的并口的位数是说的地址位还是数据位啊

网友C:
没有见过这么多位的并口啊 最多就是16位的吧

网友D:
我觉得用这种并口的肯定是对速度的要求非常的高了

网友E:
没听说过哪款单片机有这么多位的并口啊

网友F:
没有见过  如果真的需要这么快的话 都不如直接用以太网了

网友G(2023-09-01):
一般都是对存储的操作会用到这么宽的并口吧

网友H:
反正不能驱动屏幕了,一般屏都是8或者16位并口的

网友I:
话说,沁恒有32位并口的芯片么?

网友J(点评):
一般MCU都不会带有32位并口,可以用IO模拟并口去实现

网友K:
这都算是总线范畴了,对传输数据量较大并且要求实时性比较高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L:
就听过16位,这是我了解最大的并口了

网友M:
场景啊,我想想,一般是用在并口存储交互吧

网友N:
肯定是高速数据传输的场景了啊

网友O:
一般都是16位的,你32位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P:
是不是电脑主板会有32位的并口啊

网友Q:
这么宽的总线,很多就是为了存储了

网友R:
还用并口?

网友S:
并口主要是作为数据总线

网友T:
可以进行高速的数据传输和并行通信,适用于需要大数据带宽和低延迟的应用。

网友U:
32位的并口可以支持高速的存储设备数据传输

网友V:
32位并口在嵌入式系统中也很常见,特别是涉及大量数据处理或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

网友W:
32位的并口在需要高带宽、低延迟和高性能的数据传输场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网友X:
2位并口可用作CPU与外围设备之间的数据总线。

网友Y:
某些外设可能要求32位数据宽度

网友Z:
32位并口可以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和外部闪存、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或外部存储器芯片

网友AA:
32位的并口已经逐渐被更快速、更高效的接口所取代

网友AB(2023-11-06):
我以前没见过这么多平行扬声器,最多16个

网友AC:
这里的并行端口数指的是地址位还是数据位

网友AD:
通常,这么宽的并行端口是用于存储操作的,对吧

网友AE(2023-12-10):
必须是高速数据传输的场景

网友AF:
我只听说过16位,这是我知道的最大的并行端口

网友AG:
总之,我不能再开屏幕了。

网友AH:
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总线类别,用于传输大量数据并要求高实时性的情况

网友AI:
一般在屏幕的使用上,会用到并口,还有就是nadflash,notflash等存储芯片上,会用到。

网友AJ:
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多并行端口的微控制器

网友AK(2024-01-11):
顺便问一下,秦恒有32位并口芯片吗?

网友AL:
Usually it's 16 bit, but you haven't seen 32 bit before

网友AM(2024-03-05):
我认为使用这种类型的并行端口肯定需要非常高的速度

网友AG(2024-08-01):
没见过这么多平行口啊,最多的是16个

网友AE:
一些外围设备可能需要32位数据宽度,

网友AF:
不,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么快,最好使用以太网,

网友AN:
并口在储存设备常见吧

网友AO:
用于芯片间的通信或者高速缓存芯片吧

网友AC(2024-09-03):
这么宽的巴士,很多都是用来储物的

网友AH:
反正不会开屏。通常,屏幕有8位或16位并行端口。

网友AB:
场景,让我想想,它们一般用于并口存储交互

网友AD:
并行端口主要用作数据总线

网友AP(2024-10-10):
2位并行端口可用作CPU和外设之间的数据总线。

网友AQ:
反正我是再也开不了屏了。

网友AR:
没听说过有这么多位并口的MCU。

网友AS:
我只听说过16位数,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的平行数

网友AT:
一般并口会用在屏幕的使用上,以及nadflash、notflash等内存芯片上。

网友AU(2024-11-12):
并行端口在存储设备中很常见

网友AV:
用于芯片间通信或缓存芯片

网友AW(2024-12-13):
许多这样的宽总线用于存储。

网友AX:
这里并口的位数是指地址位还是数据位?

网友AY:
换句话说,秦恒有32位并口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