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ULPI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3-06-21):
ULPI是什么接口?

网友A:
可参考下帖介绍:
https://blog.csdn.net/u012247418/article/details/127693885

网友B:
ULPI协议的全称是UTMI+Low Pin Interface。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ULPI是UTMI的Low Pin版本

网友C:
使用ULPI接口接收USB信号并且向link发送状态信息。通过RX Cmd和link进行数据交互

网友D:
ULPI link 需要linestate[1:0], rxactive, rxvalid, rxerror, and VbusValid 得到需要的信息。当在OTG模式下时,VBUS和ID 也需要发送到Link

网友E:
UTMI(USB2.0 Transceiver Macrocell Interface)是一种用于USB controller和USB PHY通信的协议

网友F:
看了一些关于这个接口的介绍 但是都是英文的居多 是因为刚刚开始有相关的应用吗

网友G(2023-09-01):
ULPI属于通用串行总线低引脚接口

网友H:
它是一种用于连接USB控制器和外部USB PHY(物理层)芯片的接口标准。

网友I:
您好,ULPI:UTMI+ low-pin interface,USB2.0高速收发器和控制器之间,接口可以看USB2.0 PHY CH132结构框图。

网友J:
ULPI接口通过少量的引脚实现了高速USB通信,同时支持USB 2.0和USB OTG(On-The-Go)功能

网友K:
应该算是一种扩展接口吧

网友L:
ULPI可以连接不同厂商的USB控制器的PHY芯片,可以实现更简化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