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17延长USB的芯片,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6-21):
CH317延长USB的芯片,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您好,具体可看CH317手册介绍,手册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17DS0_PDF.html

网友B(2023-09-01):
其原理是利用USB信号重建和增强技术来延长USB信号的传输距离

网友C:
其实,我觉得USB要是延长这么多,很容易出问题的吧

网友D:
其实CH317一般会使用特殊的电路和算法来补偿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衰减和失真,从而有效地延长USB信号的传输距离

网友E:
具体没用过,感觉要是距离大了,就需要用其他通信方案了的

网友F:
原理估计就是信号放大与整合

网友G:
通过提供信号放大和重新定时功能来实现USB信号的补偿和增强。

网友H:
长距离传输可能导致信号的传播延迟,从而影响信号的时序性

网友I:
经过放大和重新定时后,CH317将处理后的USB信号发送到输出端口,以延长USB连接距离。

网友J:
参考CH317的数据手册、技术规格

网友K:
CH317通过放大信号、重新定时和再发射信号的方式,有效地延长USB信号的传输距离

网友L:
CH317芯片还具备自检功能,可以定期对自身进行状态检测,以确保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G:
芯片内部对接收到的USB信号进行处理,包括信号放大、时钟管理以及数据重复等操作, 信号质量不受传输距离的影响。

网友M:
这款芯片能够突破USB传输距离不超过5米的限制

网友N:
CH317会重新定时信号,确保它们满足USB规范的时序要求。

网友O:
CH317还提供了电源管理功能

网友P:
将接收到的USB信号进行解码和放大

网友Q:
通过对USB信号进行放大、采样、反转、放大等处理,以及添加必要的同步信号和时钟信号,将原本在短距离内传输的高速、高频的USB信号转换为可以在长距离传输的低速、低频的信号

网友K:
CH317使用内部的信号放大器来增加USB信号的幅度。由于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衰减,CH317通过放大信号来弥补信号损失,确保信号能够在较长距离上有效传输。

网友R:
看手册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