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为什么不做lora和其他的无线通信方案呢?

楼主(2023-06-22):
沁恒为什么不做lora和其他的无线通信方案呢?

网友(2023-08-09):
目前已有的如BLE低功耗蓝牙/2.4G方案/MESH方案,都是无线方案,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A:
我也好奇,为啥没做lora方案呢?

网友B:
其实可能是没看好这个市场吧

网友C:
估计是技术没达到?

网友D:
我觉得lora一般都是被垄断的,很少有外面的厂家能插进来

网友E:
对哦,WiFi好像也没做,很奇怪

网友F:
lora主要是semtech公司,现在应用也一般。

网友G:
其实沁恒要是把这种方案都搞一遍,还能收割一部分客户

网友H:
其实不做也是没啥问题,毕竟lora用量也不是很大吧

网友I:
一般lora都是在三表方面,也可能打不进去也说不定

网友J:
为啥不做肯定是有考量的,这没啥好奇的

网友K:
沁恒可能就是暂时不做吧

网友L(2023-09-15):
关键 是 要 做 到 最好 比较难
介绍一个:LoRaWeb无线网络系统
自组网、自中继、Web页面可视化调试的
远距离低速无线网络;
一个LoRaWeb网络内只能有一个主模块,
多个从模块,主模块通过对从模块的分时
轮询进行主问从答数据通信;

通过Web页面,可快速可视化配置命令、
监控参数、监视通信状态及通信质量;

要求 见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关键 是 要 做 到 最好 比较难
介绍一个:LoRaWeb无线网络系统
自组网、自中继、Web页面可视化调试的

主问从答,也就是先发送询问信息,然后转为接收状态,等待从机的应答,从发送转为接收,LORA芯片需要差不多0.5秒的时间才能保证可靠,太短就容易出问题,后果就是数据交换的速度太慢,做不到全双工通信,优点就是通信距离超远,后级加2W功放的话,差不多可以8KM轻轻松松。不加功放,开阔地差不多1KM。城市密集区最好加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