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SPI转以太网的与W5500相比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3-06-22):
沁恒的SPI转以太网的与W5500相比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A:
都是以太网协议栈芯片, CH395除了支持SPI口,还支持并口通信,支持一些GPIO及EEPROM拓展,CH395的功能拓展性更好一些吧。
沁恒除了以太网协议栈芯片CH395,基于以太网各层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PHY层:工业级百兆以太网PHY芯片CH182。
MAC+PHY :百兆以太网控制器芯片CH390。
协议栈芯片CH395/CH392;
串口转以太网芯片9121/CH9120;
USB转以太网网卡芯片CH397;
集成以太网MCU,CH32V307。
针对以太网的各应用层级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网友B:
W5500是一款全硬件TCP/IP嵌入式以太网控制器,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更加简易
的互联网连接方案。

网友C:
只需要一些简单的Socket编程就能实现以太网应用。

网友D:
可使MAC和PHY实现很好的匹配,

网友E:
采用了低功耗设计,具有较低的待机功耗和工作功耗。

网友F:
没有测试过沁恒的芯片。

网友G:
这个的兼容性非常高吧。

网友H:
支持多个独立的以太网连接,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网络连接。

网友I:
使用单芯片就能够在他们的应用中拓展网络连接。

网友J:
可以存储大量的数据包。

网友K:
支持最高100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L:
是一款性能优越、易于使用的以太网控制器芯片,适用于各种需要以太网通信的应用领域。

网友M:
可减小引脚数、缩小芯片面积。

网友N:
这个应该是传输的速度问题。

网友O:
以太网支持多种协议,如TCP/IP、TCP/IPv6、TCP/IPv4等,而W5500只支持TCP/IPv4。

网友H:
相比传统的以太网控制器具有更高的集成度、更大的数据缓存、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更灵活的接口选项

网友P:
沁恒的SPI转以太网提供了更多的更新功能,大大提升QoS

网友Q: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J:
可以同时使用8个硬件Socket独立通讯。

网友R:
差距不大,都可以使用。

网友S:
内部集成了TCP/IP协议栈,这意味着它可以直接处理网络通信的各个层级,包括以太网帧的解析、IP地址的分配、TCP连接的建立和数据传输等

网友T:
W5500的应用领域较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