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MCU的触摸方案如何?有大佬用过么?

楼主(2023-06-20):
芯旺的MCU的触摸方案如何?有大佬用过么?

网友A:
对芯旺 没有详细的触摸解决方案了解

网友B:
触摸方案通常需要配合触摸传感器使用

网友C:
芯旺MCU触摸方案可能因产品型号和应用场景而有所不同

网友D:
参考相关的技术手册、应用笔记、参考设计。

网友E:
建议查阅官方网站、产品手册

网友F:
支持多种触摸技术

网友G:
芯旺提供了适用于其MCU触摸方案的软件开发工具

网友H:
芯旺提供了一系列触摸控制器芯片,用于接口与MCU和触摸传感器之间。

网友I(2023-09-04):
没用过,不过触摸方案一般不都是成熟的了吗

网友J:
他家芯片好像还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J:
我也想知道一下,他家的触摸方案如何

网友K:
一般都还行,而且触摸都是电容触摸,还好,还好

网友L:
这个触摸原理很成熟了

网友M:
不如找他家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