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51与KF32A141,差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3-06-20):
KF32A151与KF32A141,差在什么地方?

网友A(2023-09-04):
建议楼主还是多看看手册吧,这一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B:
估计是存储不一样吧

网友C:
没具体研究过,因为对芯旺的芯片不是很熟悉

网友D:
我咋没找到这两款芯片的数据手册呢?

网友E:
问问代理商或者FAE吧,比较靠谱

网友F:
151频率120M,141频率48M,另外151FLASH和RAM都比141大

网友G:
都不看手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