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ADC精度怎么样?有人了解没?

楼主(2023-06-20):
芯旺ADC精度怎么样?有人了解没?

网友A(2023-08-05):
精度取决于其分辨率和参考电压。

网友B:
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对ADC的精度也有影响。

网友C:
并不是选型的时候精度越高越好,越高的精度代表着成本越高,根据项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成本的精度。

网友D:
建议参考所选芯片的数据手册和相关文档。

网友E:
高精度ADC技术

网友F:
高精度的12位ADC芯片,采样速率最高可达1Msps

网友G:
当精度低于分辨率时 在数据转换器中,通常用位数来表示精度。

网友H:
可以在他们的官方网站或产品手册中找到详细的规格和精度信息

网友I:
手册通常会提供ADC的精度、分辨率、采样速率等详细信息

网友J:
ADC的精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输入信号的噪声、采样时钟的稳定性、模拟输入电路的设计等。

网友K:
ADC的精度是通过比特数(bits)来衡量的。比特数越高,表示ADC可以提供更高的分辨率和更精确的测量结果。常见的ADC精度包括8位、10位、12位、16位等。

网友L:
芯旺的ADC 具有较高的精度和性能

网友M:
12位的ADC,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N:
位数越高采样的精度越精确。

网友O:
看下数据手册,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P(2023-09-04):
可以通过手册来看看参数嘛,一般就知道精度了

网友Q:
自己买个开发板试试呗,试试精度

网友R:
芯旺用过,但都是直接控制,没用过ADC啊

网友S:
精度一般都是12位的精度吧,也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T:
其实你要是对精度很在意,最好还是弄外置的ADC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