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支持4GB空间的概念是什么?是外置拓展芯片吗?

楼主(2023-06-20):
支持4GB空间的概念是什么?是外置拓展芯片吗?

网友A(2023-09-05):
这芯片这么强的吗,能支持4GB的存储?

网友B:
一般是拓展吧,什么芯片能自己带4GB哦

网友C:
肯定是外置拓展芯片啊

网友D:
不可能自带

网友E:
支持4GB,就很强大的概念

网友F:
必须是外置的芯片,本MCU肯定不能有这么大的存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