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统一存储空间采用的接口和协议是什么?

楼主(2023-06-20):
芯旺的统一存储空间采用的接口和协议是什么?

网友A(2023-09-05):
不知道啊,一般都是SPI吧

网友B:
这个还有啥规定的吗

网友C:
我知道之前的ST有FSMC,但是芯旺好像没有啊

网友D:
可以采用并口,也可以SPI这种

网友E:
协议都是自己定义的,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F:
这个没有统一一说

网友G:
这不都是看存储芯片用的啥么?你芯片只是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H:
现在很多存储都是使用的SPI,比较多

网友I:
协议估计就是普通的芯片协议吧,这个没了解过

网友J:
你用的啥存储芯片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K:
建议还是用SPI比较好,稳定可靠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