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单独加密flash怎么操作?

楼主(2023-06-21):
单独加密flash怎么操作?

网友A:
单独加密单片机flash的操作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单片机型号和加密需求

网友B:
加密后的数据可以覆盖闪存中的原始数据或存储在其他位置。

网友C:
选择适合您的需求的加密算法。常见的加密算法包括AES(高级加密标准)、DES(数据加密标准)等

网友D:
使用所选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对闪存中的数据进行加密。

网友C:
密钥应该是足够强大和随机的,以确保安全性。

网友E:
可以通过编写适当的代码来实现,根据单片机的型号和开发环境选择适当的编程语言和工具。

网友F:
将闪存中的数据读取到单片机的内存中,然后使用加密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

网友G:
需要获取芯片厂商提供的加密工具。通常,这些工具会与特定的单片机型号兼容,并且由芯片厂商提供支持和文档。

网友H:
在运行时,单片机需要能够解密加密的闪存数据以进行正常的操作

网友I:
更改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结构体里面的RDPLevel来对flash进行锁定,使其内部的一些东西不能被更改。

网友J:
flash有几种加密方法

网友K:
需要在单片机的代码中实现解密算法,并在需要访问加密数据时进行解密。

网友L(2023-09-05):
什么叫单独加密flash啊?是外置的flash么

网友M:
一般都是利用专门的加密器实现的吧

网友N:
你可以通过数据混淆的方式,实现数据加密

网友O:
可以用加密算法

网友P:
选什么算法

网友Q:
有的可以用关键字,锁住flash来实现的

网友R:
如果是外置的flash,你也控制不了数据被读出的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