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触摸方案是支持多少通道啊?KF32A151

楼主(2023-06-21):
触摸方案是支持多少通道啊?KF32A151

网友A(2023-09-06):
手册上没有写么?

网友B:
一般都是12通道或者16通道来着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啊,上面都有写的

网友D:
其实芯片本身的触摸,我是不习惯用,怪麻烦的

网友E:
他家的触摸库容易理解不了啊?

网友F:
16~24通道,封装不同,通道数略有差异

网友G:
我看手册写是1个触摸模块,难道是只有一路触摸?

网友H:
他这个好像每个普通IO都可以配置成触摸功能哈

网友I:
没用过这款芯片吧,不过我看配置好像还很全,还是个车规级呢

网友J:
好像是支持2通道耶

网友K:
他这个ADC很强,触摸不清楚

网友L:
这是不芯片数据手册的吗?

网友M:
通道数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