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83_i2c中读写eeprom的疑问

楼主(2023-06-2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芯源新闻官 在学习Libraries/CW32L083_StdLib/src/cw32l083_i2c.c中的 I2C_MasterWriteEepromData函数,在官方的示例的poll读写函数里面有
 while ((0 == I2C_GetIrq(I2Cx)) && timeout--);
        if (timeout == 0) return 1;
如果没有使能中断,那么会不会卡死在这里呢,是不是官方的写法有问题?

网友A:
不会卡死的,有timeout的超时处理。

网友B(2024-01-15):
官方的写法没有问题。即使没有使能中断,这段代码仍然能够正确地检查I2C操作是否完成,并且能够在超时时返回错误码。轮询方式通常用于在没有使能中断的情况下检查硬件状态。

网友C:
官方已经把相关的保护机制给做好了

网友D:
有timeout的超时处理

网友E:
一般不会卡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