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AES128加密是硬件加密么?

楼主(2023-06-22):
AES128加密是硬件加密么?

网友A:
AES可以使用128、192和256位密钥,从安全性来看,AES256安全性最高。从性能来看,AES128性能最高

网友B:
AES加密算法涉及4种操作:字节替代、行移位、列混淆和轮密钥加

网友C:
字节代替的主要功能是通过S盒完成一个字节到另外一个字节的映射

网友D:
密码算法要求是可逆的,这样解密算法才能正确的恢复明文

网友E:
行移位是一个4x4的矩阵内部字节之间的置换,用于提供算法的扩散性

网友F:
列混淆:利用GF(28)域上算术特性的一个代替,同样用于提供算法的扩散性

网友G(2023-11-01):
那是呗,这一般都是硬件加密

网友H:
当然啦,这是MCU的一种加密模块

网友I:
这种还不占用MCU的资源,就很便利

网友J:
是硬件加密,很好用的

网友K:
是硬件的加密模块,然后很快的能加密

网友L:
AES128加密不是硬件加密。它是一种对称加密算法,让加密秘钥和解密秘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