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车规Grade 1温度等级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3-06-22):
车规Grade 1温度等级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网友A:
一般来说 对车规级芯片Grade1: -40°C to +125°C

网友B:
这个温度等级在车轨里边应该是最高的了吧

网友C:
车规级温度-50~125℃

网友D:
Grade0: -40°C to +150°C ,
Grade1: -40°C to +125°C ,
Grade2: -40°C to +105°C,
Grade3: -40°C to +85°C;

网友E:
温度要根据零部件所在车辆部位的不同要求的不同,规格书上要有automotive的指明,更高要求的要有AEC-的认证

网友F:
车规级芯片用在汽车上的时候选用哪个档次的芯片由什么来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