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产品选型工具有电脑安装版本的么?或者是PDF

楼主(2023-06-22):
芯旺的产品选型工具有电脑安装版本的么?或者是PDF

网友A(2023-11-01):
没有,只有网页选型的

网友B:
你可以去官网找找,不过官网的选型也不复杂,直接看看就行了

网友C:
他家代理商估计有选型手册,可以看看

网友D:
电脑的软件选型是不行的,他家芯片没多少

网友E:
还是用PDF比较方便,去找代理商要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