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有驱动RGB屏的方案么?

楼主(2023-06-22):
芯旺有驱动RGB屏的方案么?

网友A(2023-11-02):
估计是没有的,没看到有RGB驱动器的

网友B:
这方案啊?最好是问问FAE哈

网友C:
大概是没有,我没看到这方面的介绍啊

网友D:
为啥要用这芯片去驱动RGB方案呢?芯片性能不是很强好吧

网友E:
其实还是用HMI屏吧,然后用芯旺的芯片去带动,能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