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3个ADC通道都可以应用在触摸方面吗?

楼主(2023-06-23):
3个ADC通道都可以应用在触摸方面吗?

网友A:
可以啊,电容触摸原理。

网友B:
电容触摸原理,用ADC采集IO电压变化。

网友C:
我们在使用触摸功能的时候需要使用adc采集什么数据呢

网友D:
需要使用多少个adc通道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E:
一个触摸按键就需要一个通道进行采集吗

网友F:
当需要大量按键时,如计算器的键盘等,可以将电容传感器排列成一个矩阵

网友G:
电容触摸原理的话都需要使用多少路的adc采集通道呢

网友H:
肯定有专用的电容触摸的采集芯片吧 要不然也弄不了几个按键啊

网友I(2023-08-05):
触摸芯片的应用广泛吗

网友J:
一些特定的ADC通道可以用于读取电容

网友K:
ADC通道可以用于读取触摸位置的模拟信号。触摸屏幕上的每个触摸点都会产生一个模拟信号,ADC可以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计算机可以理解和处理。

网友L:
ADC通道的采样率和分辨率也是影响触摸性能的重要因素。

网友M:
触摸 通常需要高精度和快速的ADC转换

网友N:
电阻式触摸传感器可以直接连接到ADC通道。

网友O:
具体取决于所使用的硬件和软件。

网友P:
需要使用高速度和高精度的ADC通道,以便更快地采集和处理 电容信号

网友Q:
不是所有的ADC通道都可以应用在触摸方面。

网友:
具有内置的ADC和触摸检测算法,可以提供更高的触摸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R:
在选择ADC通道时,需要考虑ADC通道的输入阻抗、采样速度和精度等参数

网友S:
触摸传感器通常会生成模拟信号,而ADC可以将这些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处理和分析。

网友T:
芯片内置2~8通道8~12位通用ADC

网友U:
并非所有的ADC通道都适用于触摸应用

网友V:
应用需要使用高输入阻抗的ADC通道,以便更好地隔离触摸屏和ADC之间的电容耦合

网友W(2023-11-02):
一般是可以支持触摸方面的

网友X:
这得自己写库啊,很麻烦的

网友Y:
得看他家是否支持,最好还是下载一下库函数,熟悉一下

网友Z:
ADC属实可以接触摸方面,毕竟都是电压的变化吗

网友AA:
电容触摸啊?改变两端之间的电容值,从而改变电压值,我觉得可以用ADC检测

网友AB:
需要使用多少ADC通道与什么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AC:
当必要大量按键时,如计算器的键盘等,可以将电容传感器排列成一个矩阵

网友AD(2023-12-10):
一些特定的ADC通道可以用来读取电容

网友AE:
adc通道的采样率以及分辨率也是影响触摸机能的紧张身分。

网友AF:
电容触摸原理,利用ADC采集IO电压的变化。

网友AG:
AD 触摸按键,还是有误触发的时候。

网友AH:
Touch, usually requiring high-precision and fast ADC conversion

网友AI:
在使用触摸功能时,我们需要使用ADC收集哪些数据

网友AJ(2024-02-01):
内置ADC和触摸检测算法,提供更高的触摸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AK(2024-03-06):
触摸按钮需要数据采集通道吗

网友AL:
触摸传感器通常产生模拟信号,而ADC可以将这些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和分析。

网友AM(2024-04-08):
一定有专用的电容式触摸采集芯片,否则你就得不到几个按钮啊

网友AF(2024-07-09):
触控芯片是否被广泛使用,

网友AD:
触摸按钮需要收集通道吗

网友AB:
电容式触摸原理需要多少个adc采集通道?

网友AE:
需要高速和高精度adc通道来更快地采集和处理容性信号

网友AN(2024-10-09):
必须要有专用的电容式触摸采集芯片,不然我们几个按键都弄不到。

网友AO:
这取决于所使用的硬件和软件。,

网友AP(2024-11-09):
并非所有ADC通道都适用于触摸。

网友AQ:
通常,可以支持触摸方面

网友AK(2025-01-06):
ADC通道的采样率和分辨率也是影响触摸性能的压力因素。

网友AR:
触摸,通常需要高精度和快速ADC转换

网友AS:
电容式触摸原理,利用ADC采集io电压的变化。

网友AT(2025-02-09):
ad,触摸按钮或错误触发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