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支持的两线串行编程/在线调试是SWD么?

楼主(2023-06-23):
芯旺支持的两线串行编程/在线调试是SWD么?

网友A:
SWD或者厂家自定义协议没啥区别呀。

网友B:
两线调试仿真的话就是SWD

网友C(2023-11-02):
毕竟是自己弄的内核,估计调试是不支持SWD吧

网友D:
你可以看看jlink是否支持芯旺的芯片呗

网友E:
估计得用他家自己的调试器了吧

网友F:
好像不是SWD啊,我看

网友G:
其实调试不一定非要用在线调试,用log也行的

网友H:
芯旺支持的两线串行编程/在线调试是使用SWD(单线调试)接口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