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烧录器可以使用jlink么?

楼主(2023-06-23):
芯旺的烧录器可以使用jlink么?

网友A:
chipon的不能,只能使用原厂的。

网友B:
不能使用,用原厂的,或者武芯科技的量产型万用烧录器,http://www.wuxintek.com/

网友C:
chipon的开发环境和烧写工具都只能使用原厂的

网友D(2023-11-02):
还是官方推荐用啥,你用啥吧,这是实话

网友E:
估计不能,你下载个segger,然后用jflash试试呗

网友F:
协议都不是SWD协议,怎么能支持JLINK呢

网友G:
别合计了,用官方的烧录器吧,能OK

网友H:
要确定芯旺的烧录器是否可以使用J-Link,最好参考官方文档或与技术支持联系

网友I:
我看jlink上没有芯旺的啊,你用的那个型号,我可以帮你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