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OLED上emWin库实现动画显示

楼主(2023-06-20):
(图片)

网友A:
emwin不是ST的吗?

网友B:
看了,没学会。。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用什么技术实现的。

网友C:
都能用的

网友D:
使用emWin软件开发OLED显示屏需要安装软件、连接显示屏、创建工程文件、编写代码、运行程序和调试程序等步骤。

网友:
文字显示都是重叠 发现还是平底层驱动的问题?

网友E:
使用相应的驱动程序和通信协议来初始化OLED显示屏,并设置显示区域的大小和分辨率等参数。

网友F:
在emWin图形库中,找到适合 OLED显示器的驱动源代码并将其加入到 工程中

网友G:
emWin提供了针对不同单片机和显示屏的驱动程序和示例代码。

网友H:
可以用于在OLED显示屏上绘制各种图形和文本1

网友I:
EMWIN自动设备对象在OLED上移植成功

网友:
参考emWin软件提供的文档和教程进行学习

网友J:
在OLED上使用emWin图形库可以实现在显示器上绘制图形、文本和其他界面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