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步进电机加减速各种方式优缺点比较

楼主(2023-06-20):
如题:
   1)生成Code形式的数组,优点是平滑性较好,节约RAM,缺点:最大速度不能随意调节,对于系统外部的干扰比如传送带跳动等无抑制能力;
   2)前半程使用PID计算,后半程使用DATA数组**前半程数据,优点:最大速度可随意调节,平滑性较好,缺点:比较费RAM,对于系统外部的干扰比如传送带跳动等无抑制能力;
   3)前半程使用PID计算,后半程使用特定函数减速,优点:最大速度可随意调节,平滑性最好,节约RAM,对于系统外部的干扰比如传送带跳动等有较好的抑制能力。

网友A:
全程用PID吧  步进电流环可以用滞环驱动(恒流的方式),然后就只有速度环和位置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程用PID吧  步进电流环可以用滞环驱动(恒流的方式),然后就只有速度环和位置环。 ...

不是专业搞电机的,对步进电机主要以控制为主,驱动这一块主要是买驱动器为主,所以对涉及到步进电机驱动没有深入研究过,有空的时候要梳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