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功放问题

楼主(2023-06-20):
1)请问图中:R19,C15是干嘛用的?

xch
电压串联负反馈网络。C15 可能用于补偿相位
可惜没有看到图片呀,重新上传一下。

楼主:
另外,Q4、Q6都是共射放大电路,但对于图中信号的放大倍数怎么求,理论上是集电极电阻除以射极电阻,但我现在分不清射极电阻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Q4、Q6都是共射放大电路,但对于图中信号的放大倍数怎么求,理论上是集电极电阻除以射极电阻,但我现 ...

最后几个分立器件Q4~~Q7组成的放大器放大倍数近似为 1+R19/R20, 单独算Q4~5这级,放大倍数计算用发射极电阻近似 为 R14/2+R20//R19//ZC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几个分立器件Q4~~Q7组成的放大器放大倍数近似为 1+R19/R20, 单独算Q4~5这级,放大倍数计算用发射极 ...

大神,我想问下,Q4~~Q7组成的放大器放大倍数近似为 1+R19/R20,为什么能这么看,是怎么算出来的,能够讲解下,另外Q4~5这级,放大倍数计算用发射极电阻近似 为 R14/2+R20//R19//ZC15.是为什么,我认为不应该是,R14+R20//(R19//C15+R22+XC15)吗,能否恳请大神给我详细讲解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想问下,Q4~~Q7组成的放大器放大倍数近似为 1+R19/R20,为什么能这么看,是怎么算出来的,能够讲 ...

把R7,R8的连接点看作运放输入正极,R14,R15 连接点看作运放输入负极。Q6,Q7连接点看作运放输出。

图纸没画出负载电阻。我就把它当作短路了。

网友B:
负反馈+相位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7,R8的连接点看作运放输入正极,R14,R15 连接点看作运放输入负极。Q6,Q7连接点看作运放输出。

图纸没 ...

大神,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还是想在仔细问下:
第一:为啥可以向你说的这么看,如果按照这么看,的确成立,对于交流来说,的确满足运放的虚短、虚断,+=-,然后,R19和R20构成负反馈,其实之前我就有看出来,感觉像,但我就是不明白,为啥可以这么看呢,难道就是我说的这个原因,所以就可以近似这么看了?
第二:我在仿真这个电路时,静态的时候MOS管静态电流大,没信号输入时,静态功耗就很大,我若是调整Q2,更改偏置电压,静态电流倒是小了,但输出波形失真就很大了。请问咋办啊。
第三:我还是纠结Q4和Q5的射极电阻值的计算,还是纠结Q4和Q5的放大倍数到底是多少?
请大神开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还是想在仔细问下:
第一:为啥可以向你说的这么看,如果按照这么看,的确成 ...

1, 两输入端一输出,就像OPA。3体?
2,这种设计只能制作甲类。MOSFET N-CH/P-CH无法配对,要不给他们源极串联反馈电阻改善一下?
3,你纠结的放大倍数是伪命题,这种电路带大环路反馈的 应该重新定义一下你说的“放大倍数”。我是把大环路反馈去掉(负载短路)才算前级放大器参数的

网友C(2023-07-26):
引用 网友A:
最后几个分立器件Q4~~Q7组成的放大器放大倍数近似为 1+R19/R20, 单独算Q4~5这级,放大倍数计算用发射极 ...

为何要R14/2呢?

网友A:
假设Q4,Q5 两个三极管对称,基极和发射极交流电平相等。交流电路等效发射极相连。R14与R15并联。
也就R14/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