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哪个芯片运行LVGL比较流畅?

楼主(2023-06-20):
想用MM32跑LVGL,哪个芯片运行LVGL比较流畅?

网友A:
MindSDK 有 MM32F5270/F3270 的 lvgl 样例,基本上 F3/F5 的单片机都可以流畅运行lvgl的,是否流畅还和软件优化有关,例如尽量用 dma 负责刷屏而非 cpu 轮询,使用 lvgl 的双缓冲区技术等,都可以让 lvgl 运行得更加流畅

网友B:
灵动的F3/F5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