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代问---诊断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3-06-20):
如图,是一个输入为开关量的诊断反馈电路:
当开关闭合时,vin接地,为低电平,开关正常闭合工作时,PMOS的Q1管导通,输出vout为电阻R8和R9对电源的分压值。
(1)图中为什么加入R7?因为有了R7后,即使Q1截止,也有R5,R7和R9对电源进行分压,而且由于R5数值较小,导致分压出来的数值和Q1导通时的分压值差不多。
(2)R1到R4这四个上拉电阻,R2-R3居然是390欧姆,怎么会有如此的取值搭配?常见的上拉不都是单用10千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楼主描述的电路应用前提正确,那只能说电路设计存在问题。

@chunyang :对,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王栋春 :电路的来源很可能是抄的,还抄错了……
这是替同行咨询的,感觉R6本身就是一个疑点。

网友B:
抄板都抄错,不是合格的设计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板都抄错,不是合格的设计人员

没办法的事情,因人而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