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1 新版JLINK工具实现程序下载的方法

楼主(2023-06-20):
SEGGER的J-link工具是我们调试时用的非常多的工具,杰发和SEGGER公司有着深度的合作,SEGGER的J-link工具内已经原生支持了很多杰发的芯片,但由于AC7802X系列比较新,在最新版本的V7.88h内都没找到先关的型号,相近的型号是AC780xxxA
dde9daf1f0832865f97412be5bc685dd
J-link工具留了添加芯片支持的方法,在JLink_V770d之前的版本网上有很多教程,但JLink_V770d之后SEGGER公司修改了添加芯片支持的方法,本贴是实现JLink_V770d之后版本添加J-link工具芯片支持的方法。
首先安装MDK的芯片支持包
674bb2e1d6d9143bf00b69f8794af0a9
使用例程检查芯片支持包情况,例程的调试工具默认是ULINK2
bf0565995ce1eb08efb27d15854cd3b0
我修改为J-LINK,会提示没有识别到芯片型号,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477802fade07de51233e9ae20fb56f7b
fc3298beaeeac73ecab7ffa5fa51ece9
既然找不到芯片我们就给他创造个出来
首先在MDK芯片支持包的路径下找到下载算法备用
909c02f9e6e774af489d8dda15b35d96
新的版本J-link为了方便添加设备添加,在安装路径外创建了公共文件路径,添加新设备,只需要将文件放在公共路径下就行(AppData是隐藏文件,需要关闭隐藏才能看到)
OSLocation
WindowsC:\Users\<USER>\AppData\Roaming\SEGGER
Linux$HOME/.config/SEGGER
macOS$HOME/.config/SEGGER
例如我的路径如下
7bcddf0690999a16c2385132d54c6ccc
自己创建个用于存放设备文件的文件夹 名称必须为JLinkDevices
在JLinkDevices路径内创建新的厂商名称路径
4253285ab72a742c6d2b0f74a05a8157
再将厂商提供的设备信息文件(.xml文件)和下载算法文件(.FLM文件)放在厂商名称文件路径下即可。(相关文件我会放在帖子的最后)
10144ec76dcdc6b5fbea0846ba585435
.xml文件内有对下载算法的路径有描述,需要和存放路径一致(因为我这里下载算法和描述文件在相同路径下,所以不用再添加路径,如果放在其他路径下可以下载文件前添加路径),芯片的相关资源信息可以在芯片手册或MDK的配置信息内得到。
6e62f543ebc9fa769ecc123778e1d417
添加完后我再打开例程修改调试工具为J-LINK,依然需要重新选择芯片
452d8b4863b0baf7113c70cc82517580
选择新添加的芯片型号
1a13cb5bb6312651c8395556cd7444e7
a082bd55a3c5c99ac19e02d74b82d6d3
在修改调试接口为SWD
a2050306da48d8f2c6e7e020c94e2899
查看到已经连接到了芯片
1e734a61d01189667d3262f533a3ac6d
查看到下载算法信息
28c05f049b5d343c688d3224fa56f8da
下载完成后,测试程序运行正常
6e08a406b1bd2a0b4a797ff6221a90bf
打开JFLASH在JFLASH内找到添加的芯片信息
ae19f598d9845e8735615978aa2f1e2d
选择好后需要勾选存储区
1b9868ad1e8030237b66709d3f5db9c2
接下来就是进行读写测试了,首先连接芯片
e03e4f1eb40b66f6ba2f7093b24fc8fd
进行擦除操作
再读取flash信息,确认是否擦除成功
a76f4cbccc377168075a5df0033d5a1e
dae8b0e549a84bc03405188f88608b5b
读取信息都为FF,表明擦除成功了(擦除前MDK进行过程序下载)
d894ef43516d490fecd2dc77b0e82537
38c318e62d540768fc0d69210381810f
使用JFLASH进行程序下载,并显示编程成功
70af78278370c7e95807c78dcb77409a
再读取flash,读取成功,并和写入一致
f8c412443d94ea8bbf922b594b8cd963
至此,实现了在新版J-LINK内工具内添加杰发芯片支持。
J-LINK芯片支持文件包:

网友A:
你好,有没有AC784XX系列的?我也想用JLink烧录去烧录AC78406HGLA这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没有AC784XX系列的?我也想用JLink烧录去烧录AC78406HGLA这款芯片。

有下载算法的话,改个芯片描述就行,按贴子的方法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下载算法的话,改个芯片描述就行,按贴子的方法可以的

下载算法是指那个FLM文件吗?我尝试了一下。烧录进去后,再读出来,数据全是FF。应该是没烧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算法是指那个FLM文件吗?我尝试了一下。烧录进去后,再读出来,数据全是FF。应该是没烧录成功。 ...

散区擦除后再写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区擦除后再写入试试

可以烧录了,按照你的方式去实现的,把这几个参数改了一下。
WorkRAMAddr="0x1FFF0000" WorkRAMSize="0x1000"
BaseAddr="0x00000000" MaxSize="0x1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烧录了,按照你的方式去实现的,把这几个参数改了一下。
WorkRAMAddr="0x1FFF0000" WorkRAMSize="0x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