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诊断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3-06-21):
如图,是一个输入为开关量的诊断反馈电路
当开关闭合时,vin接地,为低电平
开关正常闭合工作时,PMOS的Q1管导通,输出vout为电阻R8和R9对电源的分压值。
(1)图中为什么加入R7?因为有了R7后,即使Q1截止,也有R5,R7和R9对电源进行分压,而且由于R5数值较小,导致分压出来的数值和Q1导通时的分压值差不多。
(2)R1到R4这四个上拉电阻,R2-R3居然是390欧姆,怎么会有如此的取值搭配?常见的上拉不都是单用10千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A:
1,没有r7,pmos好像是无法导通的,你可以删除它分析分析     2,这应该跟负载有关,负载需要的驱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B:
没有看见全部电路,以及具体需要的功能,不好准确分析。

猜测: 根据需要功能,有可能这个电路是用电烙铁修修补补,试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或者抄板有误?感觉电路不合理。例如,R7~R9阻值明显偏大。

网友C:
是vin低电平的时候导通,然后vout分压一个值出来做监测,这个没搞明白啥意思啊。

网友D:
调节关闭的边沿不要太陡而已。

网友D:
R8不应这么大电阻,除非后级的高压低电流的负载,如可变电容二极管。提供一个反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