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上位机与两台PLC之间无线PPI通信

楼主(2023-06-21):
在实际系统中,人机界面与PLC通常不在一起,中心计算机一般放置在控制室,而PLC安装在现场车间,二者之间距离往往从几十米到几千米。如果布线的话,需要挖沟施工,比较麻烦,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因为采用无线PPI协议响应速度快且不需要编程,只需要组态,所以用户更喜欢采用PPI协议网络。但是实现无线PPI通信需要专门的无线数据终端,在组态时也要考虑设置参数的匹配性。
本方案以力控软件为例,介绍力控软件与两台S7-200Smart PLC的无线 PPI 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1.有线 PPI 网络
本方案中力控配置为标准 PPI 主站,西门子 PLC 配置为PPI从站,使用简单方便,不必深入理解 PPI 协议细节,即可完成通信。
2.无线 PPI 网络
通过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能够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 PPI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或原有程序,直接替换有线Rs485通讯。
二、实验设备与接线
·组态软件:力控6.1
·200SMART型号:CPU SR20 * 1台
·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 * 2台
三、力控实现PPI主站
1.将力控组态例程拷贝到力控软件工程目录下。
如下图目录所示路径,搜索项目,启动开发。
2.组态测试界面
3.IO设备组态
选择 S7-200(PPI)协议。
设备配置按如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
第二步:
4.数据库组态
分别为两台S7-200Smart进行变量组态。
I0是第一台PLC的开关输入,M0是M存储区,Q0是开关输出。
第一台的PLC地址是2,第二台地址是3.
这里选择一个字节代表8个开关量。
四、西门子PLC实现PPI从站
1. 选择系统块进入
2. 地址设置一台PLC地址设为2,另外一台PLC地址设为3
3. CPU模式选择:RUN
4. S7-200SMART的程序
例程源代码里已提供测试程序
5. 实物接线图
五、测试方法
由200SMART的I0.0和I0.1的输入开关可以确认通信是否正常
用鼠标点击(长按)M0.0=1为红色时,Q0.0=1也为红色
把S7-200Smart的I0.1设置为高电平时,显示I0.1=1,Q0.1=1;
说明力控与S7-200Smart的PPI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