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的HSI是不是不能配置为1分频

楼主:
在main函数的开头调用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1),配置成1分频后会卡在这个地方

如果配置成2分频就能直接执行完

网友A(2023-06-21):
HSIOSC可以1分频的,此时f_HSI=48MHz,因CW32的 FLASH 存储器支持最快 24MHz 的操作时钟,故需要配置插入的等待 HCLK 周期个数,且此操作必须在时钟频率切换之前执行。示例如下:
...
REGBITS_SET( CW_SYSCTRL->AHBEN, SYSCTRL_AHBEN_FLASH_Msk);//打开FLASH时钟
FLASH_SetLatency( FLASH_Latency_2 ); //系统时钟大于24M需要配置FlashWait
RCC_HSI_Enable( RCC_HSIOSC_DIV1); //配置系统时钟为HSI 4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IOSC可以1分频的,此时f_HSI=48MHz,因CW32的 FLASH 存储器支持最快 24MHz 的操作时钟,故需要配置插入的 ...

OK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