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接大地的问题

楼主(2023-06-21):
在电子设备和板卡EMC试验中总是提到接地,我不明白大家总是说把干扰引到“地”上去,那难道“地”存在的干扰不会反过头来进入到电路板吗?看到有的电路喜欢把信号地搞个电容接到大地上去,那这样会不会“地”上人干扰会进入到板卡列??

网友A:
把地球看做导体,相对于人类可见尺寸,几乎为无穷大。电荷引入地球后其电荷密度(电荷/体积)几乎为0。这就意味着干扰电场强度E也为0。

在具体电气设备中,其地线GND(不是地球真大地)的干扰信号,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反过来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对此,还有专门名称描述这种情况,号称:“地弹”。

如果设备地GND真的连接到地球上,并且,接地线阻抗足够低,就不会产生地弹。

网友B:
接地(地球)电阻是有要求的,

网友C:
楼主这里的地是个相对的概念,把干扰引导到“地”实质是给干扰信号提供一个最短路径回到信号发送的“负”端,避免干扰沿着大环路运行。

网友B:
因为地球的体积足够大,产生的电子迁移对它来说基本不会产生任何电荷上升,所以才认为它是绝对0电位。干扰信号通过接地线对地放电的放电回路阻值远低于设备的放电回路阻值,所以认为电荷都通过接地线到地了。这样就减少了对设备的干扰。

网友D:
仅低频有效。 低频时接地与地球等电位。接地后在低频域 , 设备内外空间的电位与地球电位几乎处处相等,也就不存在低频干扰

网友E:
那么使用隔离电源的电路如何接地

网友F:
所谓地,有两个意思:1. 电路的公共点,比如电源的返加路径-电源地,模拟电路的公共点-模拟地,数字电路的公共点-数字地等。2. 真正的大地,地球是个导体,它相对于电子设备就是一块无穷大的导体。电子设备不一定都要接大地,很多电子设都没有接大地,这种设备称为浮地系统。楼主说的没有错,接大地,也是有可能引起干挠的,不是说接大地就一定会吸收干挠,是否要接大地也是根据需要而定的。接大地主要有几个作用:1. 电路工作需要,如无线发射天线 2. 安全接地,如电网交流电供电的设备的外壳接大地 3. 静电泄放,浮地系统容易引起静电累积 4. 防雷接地

网友G:
所以PE和GND是两个概念嘛,板级的共电位和接壳地是要分开的如果混为一谈的话,可能打静电会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