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小华半导体选型问题

楼主(2023-06-21):
直接下载的小华半导体选型问题件EXCLE格式的为什么不让选择,只有这么几个,是操作问题嘛?

网友A:
感觉有点像操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像操作的问题

您可以下载选型手册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B:
这个选型表还是不错的。

网友C(2023-10-18):
不明白,为啥选型表用这种Excel啊?

网友D:
其实还是建议厂商做成PDF的比较好吧

网友E:
软件的选型手册也是不错的,主要是资料还多一些

网友F:
楼主这Excel在哪儿下载的?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G:
正常来说,这可能就是为了限制数据出错吧,所以不让选择了?

网友H:
有可能是操作问题,这种Excel是不是只是只读文件啊

网友I:
你可以关闭这个Excel之后再重启试试

网友J:
是不是你修改啥参数导致这个Excel不好用了?

网友K:
你换个选型手册呢?

网友L:
话说,他家没有PDF版本的?这么选择很费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