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inux开发:echo命令详解

楼主(2023-06-21):
linux的echo命令, 在shell编程中极为常用, 在终端下打印变量value的时候也是常常用到的, 因此有必要了解下echo的用法。

echo命令的功能是在显示器上显示一段文字,一般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

该命令的一般格式为: echo [ -n ] 字符串

其中选项n表示输出文字后不换行;字符串能加引号,也能不加引号。用echo命令输出加引号的字符串时,将字符串原样输出;用echo命令输出不加引号的字符串时,将字符串中的各个单词作为字符串输出,各字符串之间用一个空格分割。

功能说明:显示文字。

语法:echo [-ne][字符串]或 echo [--help][--version]

补充说明:echo会将输入的字符串送往标准输出。输出的字符串间以空白字符隔开, 并在最后加上换行号。

参数:-n 不要在最后自动换行

-e 若字符串中出现以下字符,则特别加以处理,而不会将它当成一般

# echo [Options] [String]

方括号中的项目是可选的。字符串可以定义为字符的有限序列(如字母,数字,符号,标点符号)。

当echo命令不带任何选项或字符串使用时,它会在显示屏上返回一个空白行,后面换一行跟上命令提示符。这是因为按下回车键就是发送一个信号给系统以开始一个新行,而echo重复了该信号。

选项:

-n 不要输出衍生的新行

-e 启用反斜线转义解释

-E 禁用反斜线转义解释(默认)

如果使用-e选项,则可以使用如下转义序列:

\ 反斜线

\a 警告(BEL)

\b 反斜线

\c 不产生进一步输出

\e 转义

\f 换页

\n 新行

\r 换行字符

\t 水平制表

\v 垂直制表

\0NNN 八进制值表示的字节NNN(1到3个数字)

\xHH 十六进制值表示的字节NNN(1到2个数字)

关于echo命令使用的几个实例:

显示普通字符串:

echo "It is a test"

这里的双引号完全可以省略,以下命令与上面实例效果一致:

echo It is a test

显示转义字符:

echo "\"It is a test\""

结果将是:"It is a test"

同样,双引号也可以省略

显示变量:

#!/bin/sh

read name echo "$name It is a test"

以上代码保存为 test.sh,name 接收标准输入的变量,结果将是:

[root@ubuntu ~]# sh test.sh

OK #标准输入

OK It is a test #输出

显示换行:

echo -e "OK! \n" # -e 开启转义echo "It it a test"

输出结果:

OK!

It it a test

显示结果定向至文件:

echo "It is a test" > myfile

原样输出字符串,不进行转义或取变量(用单引号):

echo '$name\"'

输出结果:

$name\"

显示命令执行的结果:

echo `date`

结果将显示当前日期

Thu Jul 24 10:08:46 CST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