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C语言中 const 关键词的妙用之处

楼主(2023-06-21):
  • 有时候我们**定义这样一种变量,它的值不能被改变,在整个作用域中都保持固定。例如,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班级的最大人数,或者表示缓冲区的大小。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可以使用const关键字对变量加以限定:
  • const int MaxNum = 100;  //班级的最大人数
  • 这样 MaxNum 的值就不能被修改了,任何对 MaxNum 赋值的行为都将引发错误:
  • MaxNum = 90;  //错误,试图向 const 变量写入数据
  • 我们经常将 const 变量称为常量(Constant)。创建常量的格式通常为:
  • const type name = value;
  • const 和 type 都是用来修饰变量的,它们的位置可以互换,也就是将 type 放在 const 前面:
  • type const name = value;
  • 但我们通常采用第一种方式,不采用第二种方式。另外建议将常量名的首字母大写,以提醒程序员这是个常量。
  • 由于常量一旦被创建后其值就不能再改变,所以常量必须在定义的同时赋值(初始化),后面的任何赋值行为都将引发错误。一如既往,初始化常量可以使用任意形式的表达式,如下所示:
  • #include <stdio.h>
  • int getNum(){
  •     return 100;
  • }
  • int main(){
  •     int n = 90;
  •     const int MaxNum1 = getNum();  //运行时初始化
  •     const int MaxNum2 = n;  //运行时初始化
  •     const int MaxNum3 = 80;  //编译时初始化
  •     printf("%d, %d, %d\n", MaxNum1, MaxNum2, MaxNum3);
  •     return 0;
  • }
  • 运行结果:
  • 100, 90, 80
  • 一、const 和指针
  • const 也可以和指针变量一起使用,这样可以限制指针变量本身,也可以限制指针指向的数据。const 和指针一起使用会有几种不同的顺序,如下所示:
  • const int *p1;
  • int const *p2;
  • int * const p3;
  • 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指针是只读的,也就是 p3 本身的值不能被修改;在前面两种情况下,指针所指向的数据是只读的,也就是 p1、p2 本身的值可以修改(指向不同的数据),但它们指向的数据不能被修改。
  • 当然,指针本身和它指向的数据都有可能是只读的,下面的两种写法能够做到这一点:
  • const int * const p4;
  • int const * const p5;
  • const 和指针结合的写法多少有点让初学者摸不着头脑,大家可以这样来**:const 离变量名近就是用来修饰指针变量的,离变量名远就是用来修饰指针指向的数据,如果近的和远的都有,那么就同时修饰指针变量以及它指向的数据。

楼主:
二、const 和函数形参

在C语言中,单独定义 const 变量没有明显的优势,完全可以使用#define命令代替。const 通常用在函数形参中,如果形参是一个指针,为了防止在函数内部修改指针指向的数据,就可以用 const 来限制。

在C语言标准库中,有很多函数的形参都被 const 限制了,下面是部分函数的原型:

size_t strlen ( const char * str );
int strcmp ( const char * str1, const char * str2 );
char * strcat ( char * destination, const char * source );
char * strcpy ( char * destination, const char * source );
int system (const char* command);
int puts ( const char * str );
int printf ( const char * format, ... );

我们自己在定义函数时也可以使用 const 对形参加以限制,例如查找字符串中某个字符出现的次数:

#include <stdio.h>
size_t strnchr(const char *str, char ch){
    int i, n = 0, len = strlen(str);
    for(i=0; i<len; i++){
        if(str[i] == ch){
            n++;
        }
    }

    return n;
}
int main(){
    char *str = "http://c.biancheng.net";
    char ch = 't';
    int n = strnchr(str, ch);
    printf("%d\n", n);
    return 0;
}

运行结果:

根据 strnchr() 的功能可以推断,函数内部要对字符串 str 进行遍历,不应该有修改的动作,用 const 加以限制,不但可以防止由于程序员误操作引起的字符串修改,还可以给用户一个提示,函数不会修改你提供的字符串,请你放心。

楼主:
三、const 和非 const 类型转换

当一个指针变量 str1 被 const 限制时,并且类似const char *str1这种形式,说明指针指向的数据不能被修改;如果将 str1 赋值给另外一个未被 const 修饰的指针变量 str2,就有可能发生危险。因为通过 str1 不能修改数据,而赋值后通过 str2 能够修改数据了,意义发生了转变,所以编译器不提倡这种行为,会给出错误或警告。

也就是说,const char *和char *是不同的类型,不能将const char *类型的数据赋值给char *类型的变量。但反过来是可以的,编译器允许将char *类型的数据赋值给const char *类型的变量。

这种限制很容易理解,char *指向的数据有读取和写入权限,而const char *指向的数据只有读取权限,降低数据的权限不会带来任何问题,但提升数据的权限就有可能发生危险。

C语言标准库中很多函数的参数都被 const 限制了,但我们在以前的编码过程中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经常将非 const 类型的数据传递给 const 类型的形参,这样做从未引发任何副作用,原因就是上面讲到的,将非 const 类型转换为 const 类型是允许的。

下面是一个将 const 类型赋值给非 const 类型的例子:

#include <stdio.h>

void func(char *str){ }

int main(){
    const char *str1 = "c.biancheng.net";
    char *str2 = str1;
    func(str1);
    return 0;
}

第7、8行代码分别通过赋值、传参(传参的本质也是赋值)将 const 类型的数据交给了非 const 类型的变量,编译器不会容忍这种行为,会给出警告,甚至直接报错。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讲的很详细,mark一下,**在以后的工作中能用到。

网友B:
感觉最好能少用这种定义 因为比较占用空间

网友C:
const是常量的定义吧  ,它的存储位置一般是哪里呢

网友D: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这个关键字来定义变量呢

网友E:
其实只要我们抓住最本质的就是使用该关键修饰的变量不能被改变

网友F:
常量指针指的是如 char * const p, p是一个常量,p不能改变指向

网友G:
当常量和指针结合起来的时候,经常就会出现意外

网友H:
使用const关键字声明的变量是常量,它们的值不能被修改。这可以帮助程序员避免在程序中意外地修改某些值。

网友I:
const关键字的妙用之处在于: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供编译器优化的机会、增加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以及防止意外修改和优化存储。

网友J:
通过将变量声明为const,可以防止在程序的其他部分对其进行修改。

网友K:
当一个const对象被用作函数参数或返回类型时,它可以确保函数在使用此对象时不会对其进行修改,从而增加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L:
const关键字还可以帮助编译器进行一些优化。由于const对象的数值是不可变的,编译器可以在编译期间对其进行求值

网友M:
const关键字可以声明函数的返回值为常量

网友I:
在声明数组时,使用const关键字可以指定数组的大小。这可以使编译器在编译时进行语法检查,确保程序中不会出现超出数组边界的访问。

网友N:
const 在C语言中被广泛运用

网友O:
通过将指针声明为指向const对象的指针,可以防止意外修改已经声明为常量的对象。

网友P:
通过在变量声明前加上const关键字,可以将变量声明为只读的常量。这样一来,该变量的数值在初始化之后就不能被修改,从而确保了数据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网友Q:
使用const关键字可以告诉编译器某些值是不变的,这可以帮助编译器进行优化

网友R:
编译器可以利用const关键字来进行优化。

网友S:
对于const全局变量,编译器可以将其存储在只读数据段中,而不是分配内存空间。这可以节省内存的使用,并且在访问这些常量时也能够获得更好的性能。

网友T:
在C语言中,const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常量。

网友:
通过使用 const 关键词声明变量为常量,可以限制该变量的使用范围,从而避免误操作。

网友J:
通过使用const关键字,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某个变量的意图是不可修改的。这样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J:
可以避免意外地修改变量的值

网友U:
使用const关键字可以声明函数参数的类型为常量,这可以确保函数不会修改传递给它的参数的值。

网友V:
使用 const 关键词声明变量为常量,可以使代码更加简洁和易读

网友W:
const 关键词是 C 语言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它可以帮助程序员更好地控制变量的使用范围,提高代码的可读性、稳定性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