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才是像样的C语言编程规范

楼主(2023-06-21):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C语言编码规范,可以从源头上规避掉很多bug,**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01 最重要的规则

编写代码时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检查周围的代码并尝试模仿它。

作为维护人员,如果收到的补丁明显与周围代码的编码风格不同,这是令人沮丧的。这是不尊重人的,就像某人穿着泥泞的鞋子走进一间一尘不染的房子。

因此,无论本文推荐的是什么,如果已经编写了代码并且您正在对其进行修补,请保持其当前的样式一致,即使它不是您最喜欢的样式。

02 一般性的规则

这里列出了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一般规则。在你继续阅读其他章节之前,请仔细检查它们:

使用

C99

标准

不使用制表符,而是使用空格

每个缩进级别使用

个空格

在关键字和左括号之间使用一个空格

在函数名和左括号之间不要使用空格

C++
int32_t a = sum(4, 3);              /* OK /int32_t a = sum (4, 3);             / Wrong */

不要在变量

/

函数

/

/

类型中使用

_

或前缀。这是为

C

语言本身保留的

对于严格的模块私有函数,使用prv

_

name

前缀

对于包含下划线

_

char

的变量

/

函数

/

/

类型,只能使用小写字母

左花括号总是与关键字

(for,

while,

do,

switch,

if

,…

)

在同一行

Plain Text
size_t i;
for (i = 0; i < 5; ++i) {           /* OK /
}
for (i = 0; i < 5; ++i){            / Wrong /
}
for (i = 0; i < 5; ++i)             / Wrong */
{
}

在比较操作符和赋值操作符之前和之后使用单个空格

C++
int32_t a;
a = 3 + 4;              /* OK /for (a = 0; a < 5; ++a) / OK /
a=3+4;                  / Wrong /
a = 3+4;                / Wrong /for (a=0;a<5;++a)       / Wrong */

每个逗号后用单空格

Plain Text
func_name(5, 4);        /* OK /func_name(4,3);         / Wrong */

不要初始化静态和全局变量为

0(

NULL)

,让编译器为您做

C++
static int32_t a;       /* OK /static int32_t b = 4;   / OK /static int32_t a = 0;   / Wrong /void my_func(void) {
    static int32_t ptr;/* OK /static char abc = 0;/ Wrong */
}

在同一行中声明所有相同类型的

局部变量

C++
void my_func(void) {
    char a;             /* OK /char b;             / Wrong, variable with char type already exists /char a, b;          / OK */
}

按顺序声明

局部变量

  i. 自定义结构和枚举

  ii. 整数类型,更宽的无符号类型优先

  iii. 单/双浮点

C++
int my_func(void) {
    /* 1 /my_struct_t my;     / First custom structures /my_struct_ptr_t p; /* Pointers too // 2 /uint32_t a;
    int32_t b;
    uint16_t c;
    int16_t g;
    char h;
    / ... // 3 */double d;
    float f;
}

总是在块的开头声明

局部变量

,在第一个可执行语句之前

for循环

中声明计数器变量

Plain Text
/* OK /for (size_t i = 0; i < 10; ++i)

/ OK, if you need counter variable later /size_t i;
for (i = 0; i < 10; ++i) {
    if (...) {
        break;
    }
}
if (i  10) {

}

/* Wrong */size_t i;
for (i = 0; i < 10; ++i) ...

避免在声明中使用函数调用来赋值变量,除了单个变量

C++
void a(void) {
    /* Avoid function calls when declaring variable /int32_t a, b = sum(1, 2);

    / Use this /int32_t a, b;
    b = sum(1, 2);

    / This is ok */uint8_t a = 3, b = 4;
}

除了

char

float

double

之外,始终使用

stdint.h

标准库

中声明的类型。例如,

位的uint

_t等

不要使用

stdbool.h

库。分别使用

表示真或假

C++
/* OK /uint8_t status;
status = 0;

/ Wrong */#include <stdbool.h>bool status = true;

***不要与真实相比较。例如,使用

if(check_func()){…}

替换

if (check_func() * 1)

总是将指针与空值进行比较

YAML
void* ptr;/* ... // OK, compare against NULL /if (ptr * NULL || ptr != NULL) {}/* Wrong */if (ptr || !ptr) {}

总是使用前增量(和递减),而不是后增量(和递减)

C++
int32_t a = 0;
...

a++;            /* Wrong /
++a;            / OK /for (size_t j = 0; j < 10; ++j) {}  / OK */

总是使用

size_t

作为长度或大小变量

如果函数不应该修改指针所指向的内存,则总是使用

const

作为指针

如果不应该修改函数的

形参

或变量,则总是使用

const

C++
/* When d could be modified, data pointed to by d could not be modified /voidmy_func(const void* d) {

}

/* When d and data pointed to by d both could not be modified /voidmy_func(const void* const d) {

}

/* Not required, it is advised /voidmy_func(const size_t len) {

}

/ When d should not be modified inside function, only data pointed to by d could be modified /voidmy_func(void* const d) {

}

当函数可以接受任何类型的指针时,总是使用

void

*,不要使用

uint8_t

*。函数在实现时必须注意正确的类型转换

C++
/*
* To send data, function should not modify memory pointed to by `data` variable
* thus `const` keyword is important
*
* To send generic data (or to write them to file)
* any type may be passed for data,
* thus use `void *`
*//* OK example /void send_data(const void* data, size_t len) { /* OK // Do not cast `void *` or `const void *` /const uint8_t d = data;/* Function handles proper type for internal usage /
}

void send_data(const void* data, int len) {    /* Wrong, not not use int */
}

楼主:
总是使用括号和

sizeof

操作符

不要使用变长数组。使用

动态内存分配

代替标准

C

malloc

和自由函数,或者如果库

/

项目提供了自定义内存分配,使用它的实现看看

LwMEM

,一个自定义内存管理库。

C++
/* OK /#include <stdlib.h>voidmy_func(size_t size) {
    int32_t arr;
    arr = malloc(sizeof(*arr) * n); /* OK, Allocate memory */
    arr = malloc(sizeof *arr * n);  /* Wrong, brackets for sizeof operator are missing /if (arr  NULL) {
        /* FAIL, no memory /
    }

    free(arr);  / Free memory after usage /
}

/ Wrong /voidmy_func(size_t size) {
    int32_t arr[size];  / Wrong, do not use VLA */
}

总是将

variable

进行比较,除非它被视为布尔类型

***不要将布尔处理的变量与

进行比较。用

NOT(!)

代替

C++
size_t length = 5;  /* Counter variable /uint8_t is_ok = 0;  / Boolean-treated variable /if (length)         / Wrong, length is not treated as boolean /if (length > 0)     / OK, length is treated as counter variable containing multi values, not only 0 or 1 /if (length  0)    /* OK, length is treated as counter variable containing multi values, not only 0 or 1 /if (is_ok)          / OK, variable is treated as boolean /if (!is_ok)         / OK, -||- /if (is_ok  1)     /* Wrong, never compare boolean variable against 1! /if (is_ok  0)     /* Wrong, use ! for negative check */

对于注释,总是使用/

*

comment */

,即使是单行注释

在头文件中总是包含带有

extern

关键字的

c++

检查

每个函数都必须包含

doxygen-enabled

注释,即使函数是静态的

使用英文名称

/

文本的函数,变量,注释

变量使用小写字母

如果变量包含多个名称,请使用下划线。

force_redraw

。不要使用

forceRedraw

对于

C

标准库

的包含文件,请始终使用<和>。例如,

include

<

stdlib.h

>

对于自定义库,请始终使用

""

。例如,

include

my_library.h

当转换为指针类型时,总是将星号与类型对齐,例如。

uint8_t* t = (uint8_t*)var_width_diff_type

始终尊重项目或库中已经使用的代码风格

03 注释相关的规则

不允许以//开头的注释。总是使用

② comment */

,即使是单行注释

对于多行注释,每行使用空格+星号

Markdown
/*
* This is multi-line comments,
* written in 2 lines (ok)
*/

/**
* Wrong, use double-asterisk only for doxygen documentation
*/

/*
* Single line comment without space before asterisk (wrong)
*/

/*
* Single line comment in multi-line configuration (wrong)
/

/ Single line comment (ok) */

注释时使用12个缩进(12 * 4个空格)偏移量。如果语句大于12个缩进,将注释4-空格对齐(下面的例子)到下一个可用缩进

C++
void my_func(void) {
    char a, b;

    a = call_func_returning_char_a(a);          /* This is comment with 12*4 spaces indent from beginning of line */
    b = call_func_returning_char_a_but_func_name_is_very_long(a);   /* This is comment, aligned to 4-spaces indent */
}

04 函数定义的规则

每个可以从模块外部访问的函数都必须包含函数原型(或声明)

函数名必须小写,可以用下划线_分隔。(这个原则好像因人而异)

C++
/* OK /void my_func(void);
void myfunc(void);

/ Wrong */void MYFunc(void);
void myFunc();

当函数返回指针时,将星号对齐到返回类型

C++
/* OK /const char* my_func(void);
my_struct_t* my_func(int32_t a, int32_t b);

/* Wrong */const char *my_func(void);
my_struct_t * my_func(void);

对齐所有的功能原型(使用相同/相似的功能)以提高可读性

C++
/* OK, function names aligned /void        set(int32_t a);
my_type_t   get(void);
my_ptr_t   get_ptr(void);

/* Wrong /void set(int32_t a);
const char  get(void);

函数实现必须在单独的行中包含返回类型和可选的其他关键字

C++
/* OK /int32_t
foo(void) {
    return 0;
}

/ OK */static const char*
get_string(void) {
    return "Hello world!\r\n";
}

/* Wrong */int32_t foo(void) {
    return 0;
}

05 变量相关的规则

使变量名全部小写,下划线_字符可选

C++
/* OK /int32_t a;
int32_t my_var;
int32_t myvar;

/ Wrong */int32_t A;
int32_t myVar;
int32_t MYVar;

按类型将

局部变量

分组在一起

C++
void foo(void) {
    int32_t a, b;   /* OK /char a;
    char b;         / Wrong, char type already exists */
}

不要在第一个可执行语句之后声明变量

C++
void foo(void) {
    int32_t a;
    a = bar();
    int32_t b;      /* Wrong, there is already executable statement */
}

你可以在下一个缩进级别中声明新的变量

C++
int32_t a, b;
a = foo();
if (a) {
    int32_t c, d;   /* OK, c and d are in if-statement scope /
    c = foo();
    int32_t e;      / Wrong, there was already executable statement inside block */
}

用星号声明指针变量与类型对齐

C++
/* OK /char a;

/* Wrong */char *a;
char * a;

当声明多个指针变量时,可以使用星号对变量名进行声明

C++
/* OK */char *p, *n;

06 结构、枚举类型定义

结构名或枚举名必须小写,单词之间有下划线

_

字符

结构或枚举可以包含

typedef

关键字

所有结构成员都必须小写

所有枚举成员必须是大写的

结构

/

枚举必须遵循

doxygen

文档语法

在声明结构体时,它可以使用以下三种不同的选项之一

:

  1. 当结构体仅用名称声明时,它的名称后不能包含_t后缀。

C++
struct struct_name {char* a;
    char b;
};

  2. 当只使用typedef声明结构时,它的名称后面必须包含_t后缀。

C++
typedef struct {char* a;
    char b;
} struct_name_t;

  3. 当结构用name和typedef声明时,它不能包含t作为基本名称,它必须在它的名称后面包含t后缀作为typedef部分。

C++
typedef struct struct_name {char* a;
    char b;
    char c;
} struct_name_t;

错误声明的例子及其建议的纠正:

C++
/* a and b must be separated to 2 lines // Name of structure with typedef must include _t suffix /typedef struct {int32_t a, b;
} a;

/ Corrected version /typedef struct {int32_t a;
    int32_t b;
} a_t;

/ Wrong name, it must not include _t suffix /struct name_t {int32_t a;
    int32_t b;
};

/ Wrong parameters, must be all uppercase */typedef enum {
    MY_ENUM_TESTA,
    my_enum_testb,
} my_enum_t;

在声明时初始化结构时,使用C99初始化风格

C++
/* OK /a_t a = {
    .a = 4,
    .b = 5,
};

/ Wrong */a_t a = {1, 2};

当为函数句柄引入

new

typedef

时,使用

_fn

后缀

C++
/* Function accepts 2 parameters and returns uint8_t // Name of typedef has `_fn` suffix */typedef uint8_t (*my_func_typedef_fn)(uint8_t p1, const char* p2);

楼主:
07 复合语句规则

每个复合语句必须包括左花括号和右花括号,即使它只包含1个嵌套语句

每个复合语句必须包含单个缩进;嵌套语句时,每个嵌套包含1个缩进大小

Plain Text
/* OK /if (c) {
    do_a();
} else {
    do_b();
}

/ Wrong /if (c)
    do_a();
elsedo_b();

/ Wrong */if (c) do_a();
else do_b();

if

if

-

-

if

语句的情况下,

必须与第一条语句的右括号在同一行

CSS
/* OK /if (a) {

} else if (b) {

} else {

}

/ Wrong /if (a) {

}
else {

}

/ Wrong */if (a) {

}
else
{

}

do-while

语句的情况下,

while

部分必须与

do

部分的右括号在同一行

C++
/* OK /do {
    int32_t a;
    a = do_a();
    do_b(a);
} while (check());

/ Wrong /do
{
/ ... /
} while (check());

/ Wrong /do {
/ ... */
}
while (check());

每一个开括号都需要缩进

Plain Text
if (a) {
    do_a();
} else {
    do_b();
    if (c) {
        do_c();
    }
}

不要做没有花括号的复合语句,即使是单个语句。下面的例子展示了一些不好的做法

Plain Text
if (a) do_b();
else do_c();

if (a) do_a(); else do_b();

while

循环、

do-while

循环或

for

循环

必须包含花括号

C++
/* OK /while (is_register_bit_set()) {}

/ Wrong */while (is_register_bit_set());
while (is_register_bit_set()) { }
while (is_register_bit_set()) {
}

如果

while

(或for、

do-while

等)为空(嵌入式编程中也可能是这种情况),请使用空的单行括号

C++
/* Wait for bit to be set in embedded hardware unit
uint32_t* addr = HW_PERIPH_REGISTER_ADDR;

/* Wait bit 13 to be ready */while (*addr & (1 << 13)) {}        /* OK, empty loop contains no spaces inside curly brackets */while (*addr & (1 << 13)) { }       /* Wrong */while (*addr & (1 << 13)) {         /* Wrong */

}
while (*addr & (1 << 13));          /* Wrong, curly brackets are missing. Can lead to compiler warnings or unintentional bugs */

尽量避免在循环块内递增变量,参见示例

C++
/* Not recommended /int32_t a = 0;
while (a < 10) {
    .
    ..
    ...
    ++a;
}

/ Better /for (size_t a = 0; a < 10; ++a) {

}

/ Better, if inc may not happen in every cycle */for (size_t a = 0; a < 10; ) {
    if (...) {
        ++a;
    }
}

08 分支语句规则

为每个

case

语句添加单个缩进

使用额外的单缩进

break

语句在每个

case

default

C++
/* OK, every case has single indent // OK, every break has additional indent /switch (check()) {
    case 0:
        do_a();
        break;
    case 1:
        do_b();
        break;
    default:
        break;
}

/ Wrong, case indent missing /switch (check()) {
case 0:
    do_a();
    break;
case 1:
    do_b();
    break;
default:
    break;
}

/ Wrong /switch (check()) {
    case 0:
        do_a();
    break;      / Wrong, break must have indent as it is under case /case 1:
    do_b();     / Wrong, indent under case is missing */break;
    default:
        break;
}

总是包含

default

语句

C#
/* OK /switch (var) {
    case 0:
        do_job();
        break;
    default: break;
}

/ Wrong, default is missing */switch (var) {
    case 0:
        do_job();
        break;
}

如果需要

局部变量

,则使用花括号并在里面放入

break

语句。将左花括号放在

case

语句的同一行

C++
switch (a) {
    /* OK /case 0: {
        int32_t a, b;
        char c;
        a = 5;
        / ... /break;
    }

    / Wrong /case 1:
    {
        int32_t a;
        break;
    }

    / Wrong, break shall be inside */case 2: {
        int32_t a;
    }
    break;
}

09 宏和预处理指令

总是使用宏而不是文字常量,特别是对于数字

所有的宏必须是全大写的,并带有下划线_字符(可选),除非它们被明确标记为

function

,将来可能会被常规函数语法替换

Plain Text
/* OK /#define MY_MACRO(x)         ((x)  (x))

/* Wrong /#define square(x)           ((x)  (x))

总是用圆括号保护输入参数

C++
/* OK /#define MIN(x, y)           ((x) < (y) ? (x) : (y))/ Wrong */#define MIN(x, y)           x < y ? x : y

总是用括号保护最终的宏计算

C++
/* Wrong /#define MIN(x, y)           (x) < (y) ? (x) : (y)#define SUM(x, y)           (x) + (y)/ Imagine result of this equation using wrong SUM implementation /int32_t x = 5  SUM(3, 4);  /* Expected result is 5 * 7 = 35 /int32_t x = 5  (3) + (4);  /* It is evaluated to this, final result = 19 which is not what we expect // Correct implementation */#define MIN(x, y)           ((x) < (y) ? (x) : (y))#define SUM(x, y)           ((x) + (y))

当宏使用多个语句时,使用

do-while(0)

语句保护它

Rust
typedef struct {
    int32_t px, py;
} point_t;
point_t p;                  /* Define new point // Wrong implementation // Define macro to set point /
#define SET_POINT(p, x, y)  (p)->px = (x); (p)->py = (y)    / 2 statements. Last one should not implement semicolon /

SET_POINT(&p, 3, 4);        / Set point to position 3, 4. This evaluates to... /
(&p)->px = (3); (&p)->py = (4); / ... to this.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not a problem. // Consider this ugly code, however it is valid by C standard (not recommended) /if (a)                      / If a is true /if (b)                  / If b is true /
        SET_POINT(&p, 3, 4);/ Set point to x = 3, y = 4 /else
        SET_POINT(&p, 5, 6);/ Set point to x = 5, y = 6 // Evaluates to code below. Do you see the problem? /if (a)
    if (b)
        (&p)->px = (3); (&p)->py = (4);
    else
        (&p)->px = (5); (&p)->py = (6);

/ Or if we rewrite it a little */if (a)
    if (b)
        (&p)->px = (3);
        (&p)->py = (4);
    else
        (&p)->px = (5);
        (&p)->py = (6);

/*
* Ask yourself a question: To which `if` statement `else` keyword belongs?
*
* Based on first part of code, answer is straight-forward. To inner `if` statement when we check `b` condition
* Actual answer: Compilation error as `else` belongs nowhere
// Better and correct implementation of macro /
#define SET_POINT(p, x, y)  do { (p)->px = (x); (p)->py = (y); } while (0)    / 2 statements. No semicolon after while loop // Or even better /
#define SET_POINT(p, x, y)  do {    \   / Backslash indicates statement continues in new line /
    (p)->px = (x);                  \
    (p)->py = (y);                  \
} while (0)                             / 2 statements. No semicolon after while loop // Now original code evaluates to /if (a)
    if (b)
        do { (&p)->px = (3); (&p)->py = (4); } while (0);
    elsedo { (&p)->px = (5); (&p)->py = (6); } while (0);

/ Every part of `if` or `else` contains only `1` inner statement (do-while), hence this is valid evaluation // To make code perfect, use brackets for every if-ifelse-else statements /if (a) {                    / If a is true /if (b) {                / If b is true /
        SET_POINT(&p, 3, 4);/ Set point to x = 3, y = 4 /
    } else {
        SET_POINT(&p, 5, 6);/ Set point to x = 5, y = 6 */
    }
}

不缩进子语句内#if语句

C++
/* OK /#if defined(XYZ)#if defined(ABC)/ do when ABC defined /#endif / defined(ABC) /#else / defined(XYZ) // Do when XYZ not defined /#endif / !defined(XYZ) // Wrong /#if defined(XYZ)#if defined(ABC)/ do when ABC defined /#endif / defined(ABC) /#else / defined(XYZ) // Do when XYZ not defined /#endif / !defined(XYZ) */
文档

文档化的代码允许

doxygen

解析和通用的

html

/

pdf

/

latex

输出,因此正确地执行是非常重要的。

对变量、函数和结构

/

枚举使用

doxygen

支持的文档样式

经常使用

\

作为

doxygen

,不要使用

@

始终使用

5x4

空格

(5

个制表符

)

作为文本行开始的偏移量

C++
/**
* \brief           Holds pointer to first entry in linked list
*                  Beginning of this text is 5 tabs (20 spaces) from beginning of line
/statictype_t list;

每个结构/枚举成员都必须包含文档

注释的开头使用

12x4

空格偏移量

C++
/**
* \brief           This is point struct
* \note            This structure is used to calculate all point
*                      related stuff
*/typedef struct {int32_t x;                                  /*!< Point X coordinate */int32_t y;                                  /*!< Point Y coordinate */int32_t size;                               /*!< Point size.
                                                    Since comment is very big,
                                                    you may go to next line */
} point_t;

/**
* \brief           Point color enumeration
*/typedef enum {
    COLOR_RED,                                  /*!< Red color. This comment has 12x4
                                                    spaces offset from beginning of line */
    COLOR_GREEN,                                /*!< Green color */
    COLOR_BLUE,                                 /*!< Blue color */
} point_color_t;

函数的文档必须在函数实现中编写

(

通常是源文件

)

函数必须包括简要和所有参数文档

如果每个参数分别为

in

out

输入和输出,则必须注意

如果函数返回某个值,则必须包含返回形参。这不适用于

void

函数

函数可以包含其他

doxygen

关键字,如

note

或warn

in

g

在参数名和描述之间使用冒号

:

C++
/**
* \brief           Sum `2` numbers
* \param[in]       a: First number
* \param[in]       b: Second number
* \return          Sum of input values
*/int32_t
sum(int32_t a, int32_t b) {
    return a + b;
}

/**
* \brief           Sum `2` numbers and write it to pointer
* \note            This function does not return value, it stores it to pointer instead
* \param[in]       a: First number
* \param[in]       b: Second number
* \param[out]      result: Output variable used to save result
/voidvoid_sum(int32_t a, int32_t b, int32_t* result) {
    *result = a + b;
}

如果函数返回枚举的成员,则使用

ref

关键字指定哪个成员

C++
/**
* \brief           My enumeration
*/typedef enum {
    MY_ERR,                                     /*!< Error value */
    MY_OK                                       /*!< OK value */
} my_enum_t;

/**
* \brief           Check some value
* \return          \ref MY_OK on success, member of \ref my_enum_t otherwise
*/my_enum_t
check_value(void) {
    return MY_OK;
}

对常量或数字使用符号

(' NULL ' => NULL)

C++
/**
* \brief           Get data from input array
* \param[in]       in: Input data
* \return          Pointer to output data on success, `NULL` otherwise
*/const void *
get_data(const void* in) {
    return in;
}

宏的文档必须包括

hideinitializer doxygen

命令

Markdown
/**
* \brief           Get minimal value between `x` and `y` * \param[in]       x: First value
* \param[in]       y: Second value
* \return          Minimal value between `x` and `y` *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MIN(x, y)       ((x) < (y) ? (x) : (y))

楼主:
10 头/源文件

在文件末尾留下一个空行

每个文件都必须包括文件的doxygen注释和后跟空行的简要描述(使用doxygen时)

C++
/**
* \file            template.h
* \brief           Template include file
// Here is empty line */

每个文件(头文件或源文件)必须包含许可证(开始注释包括单个星号,因为doxygen必须忽略这个)

使用与项目/库已经使用的相同的许可证

Markdown
/**
* \file            template.h
* \brief           Template include file
*/

/*
* Copyright (c) year FirstName LASTNAME
*
*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 obtaining a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 files (the "Software"),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 included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
*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 IC ULAR PURPOSE
*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S OR COPYRIGHT
* HOLDERS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ARISING
*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
* This file is part of library_name.
*
* Author:          FirstName LASTNAME <optional_email@example.com>
*/

头文件必须包含保护符

#ifndef

头文件必须包含

c++

检查

c++

检查之外包含外部头文件

首先用

STL

C

文件包含外部头文件,然后是应用程序自定义文件

头文件必须包含其他所有头文件,以便正确编译,但不能包含更多头文件

(

如果需要,

.c

应该包含其余的头文件

)

头文件必须只公开模块公共变量

/

类型

/

函数

在头文件中使用

extern

作为全局模块变量,稍后在源文件中定义它们

C++
/* file.h ... /#ifndef ...extern int32_t my_variable; / This is global variable declaration in header /#endif/ file.c ... /int32_t my_variable;        / Actually defined in source */

不要把

.c

文件包含在另一个

.c

文件中

.c

文件应该首先包含相应的

.h

文件,然后是其他文件,除非另有明确的必要

在头文件中不包含模块私有声明

头文件示例

(

示例中没有

license)

C++
/* License comes here /#ifndef TEMPLATE_HDR_H#define TEMPLATE_HDR_H/ Include headers /#ifdef __cplusplusextern "C" {
#endif / __cplusplus // File content here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__cplusplus /#endif / TEMPLATE_HDR_H */

网友A:
您这个帖子的排版,反正我是没有耐心读完~~
错失了一篇好文章呀

网友B:
口口声声说规范,发个帖子都不规范

网友C:
你是在网上复制粘贴的吗,你这排版谁看得下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讲的很详细,mark一下,**在以后的工作中能用到。

网友E:
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编写规范就容易多了

网友F:
有些格式应该可以通过编程软件自动搞定

网友G:
不尊重c语言编程规范的才是不遵守行规哪

网友H:
c语言标准库里边定义的数据类型都有啥啊

网友I:
我记的C语言编程规范是有国际标准的吧?

网友J:
楼主的编程风格就完全不满足c编程规范啊